[其他] 有没有功耗特别低的优盘?

楼主(2023-08-07):
用来装clover做引导盘使用,要求功耗低,首先排除USB3.0的盘,只考虑USB2.0的盘,体积小一些,功耗越低越好,性能什么的都无所谓。写入有个几MB/s,读取有个十几MB/s就够了,容量也无所谓,256MB都够用了,再大点也无所谓。
主要是想给我的ExpressCard转接卡装一个内置U盘,老笔记本都不支持NVMe硬盘引导系统,把Clover引导装到U盘中,引导NVMe硬盘中的系统,一张转接卡就可以安装完成的系统了。
ExpressCard转SSD转接卡介绍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F411f7iu/

网友:
用古董u盘,电流100mA以内

网友A:
usb的功耗不都是标准的吗

网友:
2.0的要比3.0的省电吧,反正我这个3.0的存入的时候感觉发热特别大

网友:
还真没在意过U盘的功耗,一般都大不到哪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功耗不都是标准的吗

USB只规定了上限,没有规定下限

网友B:
推荐那种像银行卡一样的U盘,理由,满足功耗低,速度2.0,写入至少有10M,读取至少25M以上,号称防水U盘,取下后可挂绳,黑胶体U盘,至少我手里的还没遇到这类扩容,基本上16G足容量。之前购买时价格不过几元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那种像银行卡一样的U盘,理由,满足功耗低,速度2.0,写入至少有10M,读取至少25M以上,号称防水U盘, ...

我刚刚买了个黑胶U盘,准备试一下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要小选闪迪酷豆

网友:
这功耗够不够低

网友:
U盘功耗都很低吧

网友:
Clover引导盘如果速度低了容易引导不进去系统或者出现奇怪的卡顿,考虑清楚,我这边都用内置M2的方式做引导了

网友:
要搞 黑苹果啊

现在流行的是  Opencore ,  clover过时了吧

网友:
只要速度够慢,功耗应该都会低一些。

我刚买的优盘电流900mA。

网友C:
功耗低也是好事了。以前没注意,咱也秀一个功耗低的

这U盘还真是从地上捡到的,外壳都被踩掉了,白色的外壳是电话卡剪下来粘上去的。
4个G的,2.0速度,现在就是用来做启动备用的,还真是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功耗低也是好事了。以前没注意,咱也秀一个功耗低的:

你这个不在读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在读写吧

是的。试了一下,urwtest_v18跑圈,在0.047A至0.066A之间变动。

网友:
做引导只需要第一次用,都是把引导写到硬盘里,不需要一直插着引导优盘的

网友:
记得以前U盘量产的时候,好象有些工具是有电流选择的,可以是100毫安,到500毫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