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买车机,黄鱼碰到一个爽快老板

楼主(2023-08-07):
因为车载导航出现花屏,其实现在也不听音响,不用导航,就是想用倒车影像。

想在黄鱼淘一个呗,淘了一个,装机不行,开机后也闪。
老板爽快的退款,不退货。双方好评!
来的邮费是我出的,因为同省,十几块钱。

网友:
退款,不退货。双方好评!

网友A:
这是白捡了个机子,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么爽快,怕不是老板心里也知道这些车机的质量不好。退回来也是废品,不如送人买个好评罢了

网友B:
这个老板格局大。

网友:
老板格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板格局大。

老板自出邮费,刷个好评

网友:
还带导航的。是安卓还是Windows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白捡了个机子,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来的运费是我到付的。还是花了本的。

网友:
越简单越好

网友:
白得一机子,遇到好卖家了

网友:
老板主要是怕麻烦

网友:
退款,不退货。刷个好评

网友:
可以自己拆了看看是什么问题。你不是有个旧车机吗,把屏换过去也行

网友:
这是花邮费得了一个车机啊,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不能修好的话也是花邮费买了一个垃圾

网友:
老板爽快的退款,不退货。双方好评!这卖家真好。

网友C:
两个都闪先查一下供电,说不定两个都是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闪先查一下供电,说不定两个都是好的呢

故障不同,我原先正常开机,多数时候是正常的,有时花屏,并不能关机。
这个是不能开机。反复操作开机后,不停的闪,并关机。

网友:
修一下,也许两个都能修好。老东西一般接触不良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