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来拆:三星电源适配器AD-2014B

楼主(2023-08-07):
应该不是代工的

电容三星的,

红圈中间隔故意留的,目的不知。

主芯片

网友A:
三星公司居然还有电容

楼主:
220输入端有压敏电阻作为过压保护。减少电磁辐射输出线用了磁环、内部二极管引线也套了磁环。冷热地之间分别用了二电容抗干扰(一次侧正负极)。
次极整流用二个二级管并联这样分散散热好、这里二级管两端有脉冲吸收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公司居然还有电容

谢谢!看错了是韩国三和。

网友B:
做工怎么看着一般般

网友:
做公还过去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怎么看着一般般

选料,关键地方铆钉,印刷板布局、放电间隙,八脚芯片能达到20w输出而没用散热片效率应该不低、从使用情况看周围没有过高发热(周围印刷板没变色)

网友C:
还可以,该有的都有,应该是代工的,标签拍更清楚点能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该有的都有,应该是代工的,标签拍更清楚点能看出来的!

网友:
这么大个电源才20W的功率,对散热的要求就不是很高了。

网友:
有这个标的一般都是真三星

网友:
正品,但看体积至少10年以上的老电源了,

网友D:
不知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图片中有型号,现贴上相似电路图:

网友:
我原来也发现一个,故障原因是 输出线内皮破损,短路。导致第2张图 两个S BXXXX 短路故障,没修,甩了

网友E:
看到电容上的图漆,真品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电容上的图漆,真品无疑

电解电容上涂漆是什么工艺?

网友:
Made in China,国内代工的。

网友:
东洋益恩彼代工的,三星电源御用代工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