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插了220V的MTG的吹风机,看看还有没有修复可能

楼主(2023-08-07):
110V,1150W
插了220V,据说闻见糊味了

手柄位置很好拆

正面3个电容,圆柱形的,100μF,量了是好的。下面一个0.39μF一个0.47μF,量得的容量是0.892μF和0.890μF
求教大神们,淘宝没有0.39的,只有0.33和0.47的,能不能直接替换?电机部分还没有拆,是不是大概率电机也烧了?

网友A:
看看电机,糊味儿电机烧的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糊味儿电机烧的概率大。

个人感觉电机也烧了,只不过上面部分不好拆,只用了一次,不想破坏性拆

网友:
安规电容坏的概率小,估计保险和电机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110v的,修好了也没有

网友C:
你要先确定电机是不是好的,如果电机坏了你买了配件也白搭啊,估计没戏了
这个应该不是国内的吧,国内一般都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确定电机是不是好的,如果电机坏了你买了配件也白搭啊,估计没戏了
这个应该不是国内的吧,国内一般 ...

实在太难拆了,1700多大洋呢,不敢动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太难拆了,1700多大洋呢,不敢动手了

已经烧坏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不拆上部分修不了。

网友:
电容275V的坏不了

网友:
电解电容,板子背面还有原件吧。

网友:
100uf电容前面会有全桥,这个应该是电机的,看下后面的照片,从机器出来几颗线,电机有可能直流110V或从发热丝中间取电,中间取电发热丝坏的可能性大,应该有温度保险。

楼主:
背后照片在此

芯片刻字:JF 2481 UBF810

网友:
都焦了,割了吧

网友:
都焦了,割了吧
同意

网友:
估计还有变频电路

网友:
拍局部,适合手头有或者刚好看过这个产品的人,整体的也得拍几张图吧
看电路猜,大概率是,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如果桥没坏的话,那个电解上会有300V的直流,耐压250V没有爆,可能还是好的,后面是直流电机,一般会有驱动电路,那驱动电路前面会有压敏和保险,查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的,修好了也没有

可能有切换开关。头几天我就修理了一个“外面”带回来的110/220伏吹风机。

楼主:
更新一下
一直在等220V转110V变压器和电容到货
早晨到了先拆了0.47的电容,拿表量了是正常的。焊回去插电一试,啥毛病没有
装回去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