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两张不能读盘的企业级intel固态SSD硬盘,能干点啥

楼主(2023-08-07):
240G的一张

480G的一张

网友:
应该可以做u盘

网友:
拆存储模块挂小黄鱼卖!

网友:
固态几天不通电,数据和分区都没了,重新分区当主盘或重盘装系统都正常。是否块块寿命到了?

网友:
坛里出售换家元

网友A:
看看哪里有问题,能否二合一。

网友:
直接做成优盘

网友:
这么漂亮的板子不搬板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哪里有问题,能否二合一。

Intel没有开卡软件

网友:
做U盘容量有点小,有点浪费主控板

网友:
搬颗粒到其它板子上重新开卡???

网友:
固态寿命不行

网友:
只能拆颗粒了

网友:
不是说企业版的耐用吗?

网友:
可能闪存片还是有好的,可以做U盘

网友:
如果片片没挂的话这片片拆过来做U盘可以,美光原厂片吧这个

网友:
好多电容还没贴

网友:
这可是镁光的闪片。

网友:
这好像都是高温锡,拆颗粒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