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T7U 改散热豪华版

楼主(2023-08-07):
360T7U路由器,原厂配置作为桥接模式使用,为了放在全屋中心位置,信号覆盖全面无死角,刚好全屋中心位置是无自然风对流位置,夏天会很热,冬天都不冷。只能改造一下这款网红神机路由器的散热,原本出厂散热器是给芯片背面的过孔后覆铜面导热散热,芯片正面才是发热大的地方就没有散热,可能考虑导热硅脂垫会出油担心会增加故障概率,芯片背面过孔堵油之后背面铜箔开窗做导热散热就不怕漏油。
-------------------------------------------------------------------------------------------------------------------------------------------------------------------------------------------------------------------------------------------------------------------------------------------------------------

当然我改造芯片正面散热也怕导热垫漏油,又要最佳导热效果,所以使用了尽可以大面积的散热片,散热器齿上下方向摆放,高度是8mm我测试过可以完美盖上面盖,并且直接用导热硅脂而不是使用导热垫,也不使用硅酮导热胶,为了安装难度降低,使用高导007含氧化银的高端硅脂,  而没有使用信越7921。重物压着散热片使硅脂自动摊铺开接触良好后,涂发动机缸盖密封硅胶,粘合金属类,耐高低温都非常稳定的进口发动机密封硅胶,在散热器边角和PCB板固定,硅胶固化24小时后,撤走压重物,就可以上电试机,全部无线设备都连路由器,开视频直播几小时,手摸主控和无线芯片都发热稳定,室温32度,摸散热片依然觉得闷热,所以原厂固件桥接模式厚AP使用情况下,改造后主控大概40度,无线芯片大概45度,反而呢,交换机芯片正面散热片很热50度应该有了,但是交换机芯片一向都对温度不敏感,并且已经比原厂散热改善很多了。算是完美改造。
-------------------------------------------------------------------------------------------------------------------------------------------------------------------------------------------------------------------------------------------------------------------------------------------------------------
正面盖在商标上方开一排3mm孔,形成正面下进风,背盖原厂密集开孔上出风的微循环风道。

另外也更换了原厂两只不知名点解电容,换为日本化工电容和增加了内存0.8V供电的红宝石10V 220U  105度电解电容,同时这只卧式安装的红宝石也是主控散热片的支撑固定位。

楼主:
360电子产品品控 还是不太好,我拆机发现,天线焊接位,芯线焊点居然拉尖,高频信号焊点要圆润无尖端啊,我又补焊了一下,最后用530清洁剂清除焊油

网友:
品控不太好

网友A:
360T好像版本比较多,但硬件都是一致的,联发科芯片,发热量不是很高,有一个版本是整块大散热片通过导热硅胶垫进行散热的,可能定制版为了降低成本,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T好像版本比较多,但硬件都是一致的,联发科芯片,发热量不是很高,有一个版本是整块大散热片通过导热硅 ...

版本是很多,只要不是买京东自营360品牌版就可以,实在不值那个价钱,我是多多买的电信版,现在这款运营商版 芯片背面电路板也是有一大块散热片导热垫导热和散热,就是芯片正面没有任何散热。可以改造一下应对高温天气

网友:
又到了路由器穿金戴银的季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电子产品品控 还是不太好,我拆机发现,天线焊接位,芯线焊点居然拉尖,高频信号焊点要圆润无尖端啊,我 ...

前几天我也给设置成AP用来做覆盖TP的450M的路由器改散热,就是外壳钻孔,没贴散热片,发现有个天线焊点也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尖,记得有人讲过尖会有类似天线的效应,也补焊圆润了。
图片上就是钻的孔,路由是倒着挂墙上的,感觉对无线效果没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电子产品品控 还是不太好,我拆机发现,天线焊接位,芯线焊点居然拉尖,高频信号焊点要圆润无尖端啊,我 ...

网友B:
这个路由器不错,楼主打算弄成传家宝

网友C:
这东西没多大功耗,没必要上7921这种硅脂,好硅脂是给显卡这种发热大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电子产品品控 还是不太好,我拆机发现,天线焊接位,芯线焊点居然拉尖,高频信号焊点要圆润无尖端啊,我 ...

它又没工厂,跟渣米一样找作坊代工打个LOGO 而已...

网友:
  没有用  立起来会好一些

  散热片 立竿见影  ……

网友D:
无线芯片擅自加金属散热片会严重影响无线信号,还是不要这么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芯片擅自加金属散热片会严重影响无线信号,还是不要这么玩吧

暂时不见有影响,千兆光纤入户 无线测速450几,上行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由器不错,楼主打算弄成传家宝

K2P  我都用了五六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多大功耗,没必要上7921这种硅脂,好硅脂是给显卡这种发热大户用的 ...

无用到7921   只是用了7921平替款  高导007,不过现在高导又出了高导二代才是真正的7921平替

网友:
全方位的改造

网友:
全方位散热啊

网友:
怎么都用胶封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