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两个X86的NAS,不玩arm的NAS了

楼主(2023-08-11):
之前玩了联想的我家云,刷了两三种armbian的固件,感觉局限很大。因为内存只有1G ,系统闪存8G好像,装完omv-extra后玩docker也只装了下载用的aria2,qbittorrent,其它的基本都不装因为内存太小了。用了一段时间板载千兆网卡出了问题,只好随便插个10几块钱的百兆USB网卡上去,速度就更慢了。虽然很少出现别人反映的掉盘问题,总共好象两周只掉盘了1次,但感觉还是不爽。所以拆下2T的硬盘,另外做了两个x86系统的NAS。

x86的有两台,都是淘宝的二手迷你机,一律安装最新的OpenMediaVault系统6.5版加ovm-extras装docker跑镜像:
升腾c92淘宝150左右,cpu是J1800,内存淘宝粤虎8G的DDR3L只要35一条(都是二手服务器内存颗粒做的,还挺稳),32G的mSATA系统盘,外挂usb3.0的易驱线加1T的西数黑盘(13年前的盘,很振但一直不坏),12V电源拆分出两个5.5的DC插口,刚好分配给主机+易驱线,局域网内读写smb共享速度100MiB/s,基本占满千兆网卡。挂docker跑qbittorrent下载跑了好几天,硬盘温度维持在47左右(室温30)。硬盘和主机全部架在不锈钢丝弯成的架子上,底下垫个泡棉,很稳定,并且硬盘的振动声也减到几乎听不见了。
易驱线是淘宝一个“欧美产品捡漏十年质保” 的奇怪卖家那里买的,27块,双USB公头加一堆热熔胶,芯片好象是VL711,很稳定,这个卖家很奇怪,好像是学佛的,商品描述写的啰嗦又乱,但东西是挺好用。

另一个是不知道啥的铝壳迷你机,Cpu是J1900带了个小散热风扇无声(我还是更喜欢完全背动散热的),同样8G内存,内置2个SATA,挂一个15块的二手SATA固态60G做系统盘,外加一个10年前的西数黑盘2T,这个盘5400rpm,很安静,速度也弱。背板原有3.5的孔位,但装不下普通的3.5硬盘,可能原先是装老式的3.5薄盘用的,我弄了4个10mm六角螺柱垫高,安装后硬盘距离散热器2mm左右,然后另一个2.5寸的SATA盘就没有固定孔了,自己打了两个孔挂上。

网友:
太高端了,不会玩

网友A:
都x86了,直接双网口的呀,j1900现在只要120左右

网友:
是呀,搞起来

网友:
X86的可以玩虚拟机吧

网友:
一直用玩客云

网友:
x86的nas也很好用啊!

网友:
想玩一直玩不会

网友:
这个u做nas很省电,才5瓦

网友B:
OMV安装QBittorrent不需要用docker,本身就是个debian,命令行安装QBittorrent-nox就可以了

网友C:
一直找不到nas的使用点  电影一直看的直播  照片也不常备份  不知道还能干啥  可能格局小了

网友D:
下面那个是点存科技的FileCoin类的矿机。在售的貌似成色都还行。默认会带一个内置USB的启动盘。孔位是给安装单个3.5寸盘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MV安装QBittorrent不需要用docker,本身就是个debian,命令行安装QBittorrent-nox就可以了 ...

我还有aria2, 百度网盘, 都用docker的镜像本来就是为了更高的灵活性。

omv每隔几天都有软件包升级,直接安装软件包,升级产生的问题更多,在docker里,升级对其基本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那个是点存科技的FileCoin类的矿机。在售的貌似成色都还行。默认会带一个内置USB的启动盘。孔位是给安 ...

原来是这样。不过里面的孔位是可以直接装两个2.5寸盘的,只是现在2.5寸盘只有500G的,大于500G的没有性价比。 现在这样留个缝散热还挺好,3.5的硬盘还是挺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x86了,直接双网口的呀,j1900现在只要120左右

另一个网口做啥用?NAS要两个网口我只在那种内外网隔离的地方装过,家里不需要

网友:
玩客云那个性能只能跑跑hass这种,正经nas还是算了

网友:
你可以买个msata转ata的转接卡,硬盘接sata更稳,主要usb传输cpu占用高,j1800这种性能最好不要浪费性能在usb读写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aria2, 百度网盘, 都用docker的镜像本来就是为了更高的灵活性。

omv每隔几天都有软件包升级,直接 ...

其实用win,下载一个比特彗星默秒全,百度云可以用油猴插件,阿里云有蜗牛云盘 都能跑满下载带宽,配合远程桌面,下载这块秒杀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找不到nas的使用点  电影一直看的直播  照片也不常备份  不知道还能干啥  可能格局小了 ...

我也是,向组一套NAS,但是想不到干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