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指针万用表修废了,又买了个新的

楼主(2023-08-07):
注:
本帖只是描述了一次维修指针万用表失败的经历、仅供消闲,没有技术分享!没有测评数据!
几十年前前后后用了四五块指针万用表,型号都是MF47。手里也有一块数字万用表(见图一),但总是用不习惯所以顺手拿到的永远是指针表,近些年基本不修身边的家电了,万用表也清闲了,玩单片机有时也要用到万用表但工作量却极少了,原本以为手里的这块老表应该能陪伴终身了,但前几天用的时候竟然坏了,现象就是指针摆动受限制,这是指针线圈附着了磁性异物的典型症状,这种故障一般比较好维修,就是拆出表芯后用想办法去除或取出异物就OK了,待到拆开表头把表芯取出来时才发现到这次故障不一样了,竟然是指针线圈刮擦磁钢(俗称“扫膛”),原来是粘胶年久失效、粘在线圈上的转轴错位了,于是着手维修,首先是仔细拨动线圈使转轴底座复位、而后拨动表针使线圈转动观察各处的间隙,在指针摆动的全程范围内线圈与磁钢的间隙基本一致就算扶正了,接下来用牙签沾406胶水滴上就完成了,原本以为如此简单的维修就到此结束了,于是就全部回装了事,可是第二天等胶水完全固化后打电阻档短路表笔时却发现表针不动了,咋可能呀?如此简单的故障咋还弄乌龙了呐,再次拆开表头用数字表测量发现,竟然是表针线圈断了,用各种放大镜查看也没找到断头,至此,这块陪伴我20多年的MF47万用表只能宣布脑死亡——报废了(见图二)。
手里有万用表放哪里不用是可以的,手里没有万用表是万万不可以的,于是登陆*宝选店、选型、下单,4天后一块新的MF47万用表就又放回了橱柜里(见图三、图四),因为手里没有精密电阻、没有标准电压源所以无法进行精度测试,只能相信厂家的给定值了;至此,旧表修成了新表、修表工作就“完满”结束了。
图一:很少使用的数字万用表

图二:报废了旧表

图三:新入手的万用表

图四:新表内部展示

网友A:
一般检测用,也够用了。

网友B:
47表很多厂家生产,表头有内磁和外磁,见到一款全部用贴片电阻,贴片电阻要提高精度会二次缴光切割。这里没看到切割痕迹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转轴耐不耐用,我的两块47表都是塑料转轴,一两年就断了,还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检测用,也够用了。

只做一些简单的测量就凑合了,主要是从开始入行至今几十年了一直用这款表,看着顺眼用着习惯了。

网友:
这新表看上去也不错。

网友:
还是新表看着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表很多厂家生产,表头有内磁和外磁,见到一款全部用贴片电阻,贴片电阻要提高精度会二次缴光切割。这里没 ...

47表内磁、外磁的价格差不少,也可能是心里作用我觉得外磁的靠谱,所以我一直都用外磁的,这个新表感觉一般般吧,因为一个绕线电阻也没有,老表用的是大红袍电阻和部分绕线电阻。

网友D:
我还是习惯数字表,指针表留了一块抚摸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47表内磁、外磁的价格差不少,也可能是心里作用我觉得外磁的靠谱,所以我一直都用外磁的,这个新表感觉一 ...

内磁采用新型磁性材料,外磁磁路长有退磁缺陷(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习惯数字表,指针表留了一块抚摸哈哈

我觉得有些场合区别在与数字表取样频率太低,指针表可显示动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转轴耐不耐用,我的两块47表都是塑料转轴,一两年就断了,还没配件, ...

这个是金属的,不存在断轴的问题,金川的表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就是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习惯数字表,指针表留了一块抚摸哈哈

习惯用指针表的大都是过去经常维修机电设备或模拟电路板的,正如11#所言一些顺变的参数看指针摆动来分析是很方便的,另外过去没有测电容的表只能通过指针的摆幅来确定大致容值和判断好坏,指针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测量LED发光管,用10K档测量、好的管子可以直接发光,这个对于零星挑选就很方便可以直观确定好坏、颜色、亮度,另外我不习惯看数字表测量时数字蹦蹦跳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磁采用新型磁性材料,外磁磁路长有退磁缺陷(很小)

多谢!这个我了解的不多,学习了。

网友E:
指针的干啥都行,数字的干啥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的干啥都行,数字的干啥啥不行

各有用途吧,一般测量小阻值的电阻时用数字表直观些,但廉价的数字表是不能用的。

网友:
还是感觉大部分情况下数字表方便点,只有某些特定情况指针表看着直观

网友:
模拟表省电,可显示动态变化

网友:
好的指针表貌似也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