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逛了逛热风枪,感觉这东西自己弄也就几十吧

楼主(2023-08-07):
找个调速找个220v调压5元,买个风头直风20(旧的手上有旋风的),整个电源(10元),如果要直风头需要加个离心风机(10元),总共45元

楼主:
再整个铁盒子一装

楼主:
220v调压调整发热丝功率,电源24v给风机供电,调速模块调风机转速

楼主:
48元直风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48元直风机

如风机选个小的便宜的可以更便宜

网友:
买来自制一个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
简单调速调温只能说勉强用,但温度不好掌控可能会烧坏元器件,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想法都是很简单的,结构本身也如楼主所想一样,结构也简单

问题是在于,整体使用感受,外观美感,风速、温度的调节,说着简单,你做了就懂了..................

说白了,能用和好不好用,是另一回事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调速调温只能说勉强用,但温度不好掌控可能会烧坏元器件,这才是最重要的。 ...

温度反馈,再买个温度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反馈,再买个温度显示

那还不如用单片机做控制板,5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
当年修BP机时花了八百多买的850热风枪,就是只能调速调温,不能控温,经常掌握不好烧坏PCB,不过质量还是不错,现在还好好的,不过在吃灰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省事

网友B: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朱民本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朱民本你好

有空来玩

网友C:
现在这个不贵吧,几十元也买得到吧

网友:
pdd二十多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不贵吧,几十元也买得到吧

哪有,逛了一圈一百拿不下来

网友:
看到过有个开源的风枪,焊接一体,用的arduino主控.风机方式的自己做倒是没什么,我觉得工具还是买成品好用的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