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佬小改华擎itx小板电路

楼主(2023-08-07):
小黄鱼收了一批4个华擎B85 itx,卖家说是重启反复不亮机。
估计又是rt8065芯片通病吧,这个芯片在4代主板里是臭名昭著的,基本上出保必坏,我的自用B85 pro gamer就是这样挂壁的。

要么换芯片,几块钱对于垃圾佬不啻于一笔巨款,那么就只有改电路了。

主要是两部分,供电和pwrok,这个芯片是一个动次打次dcdc,提供ME供电,实际可用pch供电代替。

先拆除pu9,断开rp114。

r8584乃上拉,不动。

另一面,预留了pwrok的另一个选项,补上电容。
华硕和华擎都预留了第二种方案,厂家岂能不知这个芯片的缺陷?

一坨锡搞定GR42,连上别处来的pwrok代替pu9发出的。

最后把me供电连上桥供电。

轻松搞定,这批能赚多少?

拆下来的小可爱们,有一个找不见了

拆前

搞定收工

拆的时候,发现有两张的rt8065有焊油渗出,也就是换过一次了,这芯片真的不靠谱,因为它集成了上下mos,发热大,容易挂壁。

网友A:
这意思是可以不用换芯片,直接不用这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是可以不用换芯片,直接不用这个芯片吗?

是的,厂家也设计了这个方案

网友:
这算是设计缺陷了吧

网友:
貌似CMOS是可插拔的,好评!!!

网友B:
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给华擎重新打板了。

网友:
你这垃圾佬厉害,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我有这张这主板。。也是不亮。。

网友:
能修主板的是个人才

网友:
这是高人呀。别谦虚垃圾佬了,这技术放厂里都得是高工!

网友:
楼主是技术大神,鉴定完毕!

网友:
我有一块,sata口挂了2个
估计也是这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给华擎重新打板了。

哈哈,没那水平

网友C:
牛!高级别的“垃圾佬”

网友:
这个堪比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高级别的“垃圾佬”

哈哈 小打小闹

网友:
我照着b站视频拆掉ic,移动电阻修好了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