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一下焊台热风枪是不是有温度检测

楼主(2023-08-07):
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板子已废想自己搞一下让他显示即使温度

网友A:
这么高的温度肯定不用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温度肯定不用热敏电阻。

正温度系数应该没问题,但是贵,一般都是负温度系数不准

网友:
有的烙铁芯用的是热电阻,应该都是正温度系数的,负温度系数的NTC工作温度到不了烙铁的温度.还有的烙铁就是靠热电偶.估计风枪应该会用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