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京瓷1801打印机卡纸简单处理

楼主(2023-08-07):
京瓷1801打印机卡纸简单处理

用多年了,经常卡纸,这次卡了2张,底部已经拉不出来,只能拆开处理

打印机

卡纸

底部已经抽不出来

从上面抽出来

拆开部分

网友A:
卡纸除了把纸取出来还要找到故障排除,不然下次还卡,你这个拆的是定影吧,打印机也不怎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纸除了把纸取出来还要找到故障排除,不然下次还卡,你这个拆的是定影吧,打印机也不怎么懂 ...

是的,我也不懂的,所以简单的自己处理,专业的还是找厂家处理

网友:
一个打印机有一个打印机的故障特点,设计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两张纸叠在一起卡?检查纸盒搓纸组件,估计轮子都磨损了.

网友:
我猜测也是搓纸器有故障,或者因为现在天气太潮湿,造成卡纸。

网友:
里面滚轮条上会沾了很多油墨,清理一下。

网友:
卡在定影上难道是上辊或分离爪?

网友:
这种打印机看起来还是比较好拆的

网友:
卡纸故障多在网上找答案,但也不排除意外。上次也是在家修打印机卡纸,全拆了都没找到原因,后来发现硒鼓上的传动爪被老婆拆掉了,硒鼓不走纸,纸张就卡在硒鼓入口处。

网友:
必须清理干净

网友:
遇到过一台惠普的。每过一段时间卡纸。第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现定影膜破了。然后更换定影膜。然后大概半年就要更换,定影膜会破。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6楼合理但是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