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去,右转弯过了斑马线,不能转弯啥情况。

楼主(2023-08-07):
1 家里的 婆娘近期有一违章被扣钱扣分。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问她啥情况,
他说右转弯有障得物(护栏栏着)。然后变道直行被抓拍。

2 去交警12123  app看了一下,照片看了一下右转弯有护栏,不知谁把它档起来。谁搞的....搞工地干活?......当时在想,不论你右转弯走直行,还是变道走直行,都要被拍。把我一下子给整懵了.....星期天礼拜天申诉,今天一看不通过失败了,我去...

4  俺不干心,中午打12345 投诉起来,我说右转弯有障碍物于是变道被拍,能不能申请取消违章,答不能取消,可以帮我反馈设置不合理。到是这句话提醒了我。难道需要直行前面桥墩再右转弯?
问题来了:右转弯,过了斑马线就可以直接转弯这个是常识。
现在放了一个临时障碍物护栏 不能走转弯,开车过程中估计大家一时给整懵了,啥情况.......
所以这样设置肯定不合里的。

网友:
桥墩子确实不合理,但是你也不能实线变道。这个压了实线,确实不好申诉。

网友:
实线变道也是一个违法行为。

网友A:
你这个是压线变道,过了线再变道就没问题了

网友:
莫非是让你过桥墩子再拐?

网友:
设置不合理,支持申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压线变道,过了线再变道就没问题了

其实是叫过了柱子在转,他老婆实线变道直行了,罚得一点没错

网友:
这个"禁止标线"指的应该是"禁止变道"吧,另外这里转弯本来就应该过了柱子转的,人行道上哪准你转弯...

网友:
正如你说的,过斑马线后直行,或过桥墩子再右转,估计都不会罚你................

但你直接压线变道,难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压线变道,过了线再变道就没问题了

老哥 你可能没理解,她原先在右转弯车道上,快到右转弯处,发现不能右转弯。之前有过右转弯走直行被拍了,有阴影。她想变道走直行不会拍,结果还是拍了。所以你右转弯既使不变道,右转弯走直行还是要拍。(是不是要到前面右转弯,我就不消楚了)

网友:
这估计确实是罚的实线变道吧

网友B:
应该这么走吧。。。。。。。。。。。。。。。。。。

网友:
前面不是可以右转吗?

楼主:
还有问题一个右转弯 直行前面的路 变窄了,也没有车道,车道存在不明确。如果在突然变窄的桥墩转弯也不合理。

网友:
必须到路口才能右转,看桥墩底下马路牙边有白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么走吧。。。。。。。。。。。。。。。。。。

肯定这么走,她把人行道斑马线当右转了。

网友:
你这是压线被罚的,不是右转罚的。你这是压线被罚的,不是右转罚的。你这是压线被罚的,不是右转罚的。

网友:
你想右转的地方有人行横道啊,那地方不能右转,只能直行过桥墩后再右转弯的。

只要你铁定了要转去右边,这个应该都不会违章,因为你总会想办法转过去的。
看你的抓拍照片,应该是压实线给的违章(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并没有说是不按标示右转,压实线就是违反了禁止标线指示,因为实线是墙,不能压。

网友:
你直接过人行斑马线在后面的桥墩右转。这时候变道没得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这么走,她把人行道斑马线当右转了。

如果这样走,可以向左边一样弄个引导路标。问题来了,桥墩那里转弯路变窄了。车估计要占用直行车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