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18650锂电池 锂电池探针 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3-08-07):
18650锂电池 锂电池探针 锂电池保护板

从事锂电池行业的,出一些配件,以后也回陆陆续续再上架一些(主要是懒),大家需要锂电池配件的可以私信我!什么连接片啊  青稞纸啊  EVA棉啊  啥的    我的绝大多都数商品都未使用
邮费实收!满100包邮

询价可能回复不及时,一般都会回复!

1、正品 三星18650-22F电芯  全新未使用    还有几十颗吧  价格:750家园/颗
还有其他进口电芯  和国产电芯 没放出来   可以私信我

2、各类保护板,全新未使用,都是一些厂家送样的样品,型号很多,私信我电池类型  串数  电流   我报价!!

3、锂电池测试探针,全新未使用,都没氧化  还有几十对    460家园/对   可额外送一些塑料垫片

网友A:
嘉佰达20串50AH电流可以接蓝牙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佰达20串50AH电流可以接蓝牙的有吗

我这是硬件版   都通用  不知道蓝牙和板子怎么连接,通讯的话,属于软件版类型了,基本是定制的   肯定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硬件版   都通用  不知道蓝牙和板子怎么连接,通讯的话,属于软件版类型了,基本是定制的   肯定没 ...

嘉佰达的是,通讯接口 rs485
那么就是你这些都是直接均衡是吗?还是有纯直接带蓝牙的,比如蚂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佰达的是,通讯接口 rs485
那么就是你这些都是直接均衡是吗?还是有纯直接带蓝牙的,比如蚂蚁 ...

蚂蚁的有2块  一块用过 一块没用 我还没调试  没放出来    其他都是硬件版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蚂蚁的有2块  一块用过 一块没用 我还没调试  没放出来    其他都是硬件版啦  ...

20串的是吧,大概多少钱?告诉我下,心里有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串的是吧,大概多少钱?告诉我下,心里有个数

13-24串通用 我正在测试  好了给你私信报价

网友B:
国产性价比高的18650动力电池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性价比高的18650动力电池有没有

大概要多少数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要多少数量呢

十几二十颗吧,自己换电动工具电芯,容量2000以上,内阻13毫欧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二十颗吧,自己换电动工具电芯,容量2000以上,内阻13毫欧以下

这个电芯规格我没有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芯规格我没有哦

没有动力电芯?

楼主:
动力电芯也达不到你这个标准啊   内阻13以下的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芯也达不到你这个标准啊   内阻13以下的没有

有多大内阻的

网友C:
我也有意动力电芯,另外包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意动力电芯,另外包邮么?

可以把需求私信我  包邮也可以做为一个需求点 我匹配下

楼主:
已发私信

网友C:
直接把参数发出来,这样有兴趣的就能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参数发出来,这样有兴趣的就能下单了

电芯种类很多,一般我会根据客户需求 做相应推荐

网友:
内阻表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