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空压机上的压力传感器怎样拆

楼主(2023-08-07):
拆友们,有一台空压机传感器坏了,换个新的就发了,现在这个坏的要怎样拆开呢?
长这个样,外面看不到可以拆的地方

网友:
车床车六角和圆柱结合的地方,或者那角磨机

网友:
你要拍实物图...

==========

网友:
直接对半开

网友:
我只相信大气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大锤侍候

网友:
传感器要拆开?这个无损拆开不容易的。

网友:
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硅芯片

网友:
估计里面是灌胶了吧。

楼主:
今天用手磨机切开了,原来这个金属壳有个槽正好把尾板卡住,非暴力根本拆不开
还有一部分在里面,引出4根线,应该是压力传感器

电路板部分,刷了防水漆,丝印看不清楚了,

网友:
这种压力变速器非常容易坏,不耐振动,一次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