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轻享”WIFI6面板AP XAP1502GI

楼主(2023-08-07):
最近入了一款“轻享”WIFI6面板AP,型号XAP1502GI,拼兮兮券后170多元,比AX3000便宜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希望功耗能够低一些,发热没那么厉害。

芯片配置为RTL8197F+RTL8832BR+RTL8367S。虽然叫WIFI6 ,但是2.4G频段只支持WIFI5,速率300Mbps;只有5G频段才支持WIFI6,速率也只有1200Mbps

关于功耗,AC控制器不插任何AP约2.7W,插上XAP1502约7.5W,有AX3000的朋友可以自己对比下功耗,感觉是翻车了,这玩意比AX3000功耗还大。

功能上目前暂时不支持r,官网写着“8月发布支持802.11r支持固件”。

下面看拆机-==

1、PCB正面,屏蔽罩已经拿掉了,螃蟹全家福RTL8197F+RTL8832BR,加千兆交换RTL8367S。

2、背面空空,天线做在了PCB板上。

3、FLASH容量为16MB

4、底部POE供电部分,主板通过三个陶瓷块把热量传递到POE PCB上。
     这部分电路把网线过来的48V降为12V,然后经过插针传递到上层主板,同时还集成了输入网口(底部)和输出网口(图片可见),也是排针连接上层主板。

5、拿掉PCB,底部还有导热片和陶瓷片,把热量传递到底壳,底壳为塑料,通电一段时间后能摸到非常烫。

6、官宣图,有一个按键,按键外部一圈为白色指示灯透明塑料,通电后会发光。
     外部没有任何散热孔,全靠底壳往墙内散热。

网友:
TP的都是缩水王,价格有的还特别坑

网友A:
讲实在话,无线AP面板发热较大,墙内空间又无法有效散热,这玩意就巨热,跟本就不能用手去摸,那怕摸几秒钟都不行。所以这东西装在家里墙角是不科学的。

网友:
不如吸顶效果好

网友:
侧边打孔,里面装微型涡轮风扇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改造的空间

网友B:
2.4g不是ax的入门级ax设备?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会后悔的,墙面的不会好到哪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不是ax的入门级ax设备?

确实如此,市场上还有类似号称WIFI6 规格AX1500的路由器,2.4G只支持300M

网友:
1、我用的是TL-XAP3002GI-PoE,搭配R470GP五口AP+AC控制路由POE供电。试用时,不装墙面使用很烫手。安装墙面后,温度会稍微较低。室温32度,不开空调,测温枪测试,两种方式有2-3度的温度差异。紧凑安装,嵌入安装位,我借墙面可以作一定的散热。
2、TPLINK同比锐捷面板,温度要高,锐捷内部铝合金散热架设计效果相对可靠一些。

网友:
除了小巧一点,其它好像没啥优点,速度也就ax1800的规格,完全没有ax3000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实在话,无线AP面板发热较大,墙内空间又无法有效散热,这玩意就巨热,跟本就不能用手去摸,那怕摸几秒钟 ...

学习了,经常到这里一定进步很快

网友C(2023-11-08):
引用 网友A:
讲实在话,无线AP面板发热较大,墙内空间又无法有效散热,这玩意就巨热,跟本就不能用手去摸,那怕摸几秒钟 ...

我个人一直比较反感面板AP.相对美观,但是发热是大问题.
这两天给一个朋友装家用网络设备,他说两三年前另外一套房子,就是装了入墙的,拆出来后发现86盒都烤变形了.
但是他新房子还是要找面板,最终我找了一款粘贴式的TP ax3000s,会凸出一些,但是散热都在外面.理论上稳妥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一直比较反感面板AP.相对美观,但是发热是大问题.
这两天给一个朋友装家用网络设备,他说两三年前另 ...

对的,这种86型入墙式的无线AP发热非常大,外装粘贴式的可能好一些。我自已新房装修,我买了一套86型的AP回来,试了一下就发现太热太热,果断退货了。真心太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种86型入墙式的无线AP发热非常大,外装粘贴式的可能好一些。我自已新房装修,我买了一套86型的AP ...

还有另外的选择就是普通路由了,找无天线版本的组网.然后把原先的网络口,换成电源网络两用面板,这样就可以比较完美的解决.一个客厅,万一覆盖不到位,+一个在最远点.完事

网友(2024-04-05):
坐标江苏。我用的H3C Mini A60 AP,安装在墙壁86盒内,确实温度高,到了夏天只好加风扇主动散热,不然会热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实在话,无线AP面板发热较大,墙内空间又无法有效散热,这玩意就巨热,跟本就不能用手去摸,那怕摸几秒钟 ...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