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的维修一个开水壶

楼主(2023-08-07):
不通电了,先测量下发热盘是好的,

再来拆这个蒸汽开关

是触点有点发黑了,打磨一下就好了。

简单维修,拯救了一个电开水壶。

网友A:
蒸汽开关,我以前从某宝买的,长的不超过半月、短的两三天,可能是电流太大、做工太差的原因。后来买的成盒的,质量稍好些,建议不要用接插件,用烙铁直接焊死,这样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蒸汽开关,我以前从某宝买的,长的不超过半月、短的两三天,可能是电流太大、做工太差的原因。后来买的成盒 ...

说不定他原本的想法就是方便随时更换才用的插接件的...

网友:
喝的都是熔化了的塑料味的水。
换新开关才没有那么大味道

网友:
经常因为蒸汽凝结水后回流到这个地方,又不是纯铜

网友:
这个温控开关不贵可换新的可靠些

网友:
买新的也用不久,这种开关真不合理,我现在买壳都是买那种开关在底部那种了

网友:
开关在底部那种耐用,我用了5年了没坏。

网友:
现在的开水壶太不经用了

网友:
大多坏这玩意儿

网友:
一般这上面的不容易坏,  下面有个保护的,那地方容易坏

网友:
多买几个备用就行了。

网友:
电热水壶的蒸汽开关用久了都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治标不治本,用不多久就坏了

网友:
会不会电手?

网友:
原来是开关坏了!

网友:
蒸汽开关最好换新的

网友:
这种修下用不了多久,这种便宜的壶,一套底座,开关,线有时都要换

网友:
大品牌质量好多了

网友:
开关最好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