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owstick 1s电动螺丝刀拆解并更换锂电池

楼主(2023-08-07):
儿子的电动螺丝刀不能用了,充电非常快就满了,使用不了,空转可以转,拧螺钉不转,不要了,甩给我了,让我研究。我分析是锂电池废了,需要更换。

今天的主角登场——wowstick 1s电动螺丝刀。下面是充电座,micro usb插座,5V500mA输入。原以为是无线充电,拆开一看并不是。

电动螺丝刀,长条按键是正反转,单独黑色圆按键,照明灯开关,按——开,再按——关。尾部是充电指示灯(充电中,白色呼吸灯,充满熄灭)、工作指示灯(工作时白灯亮)、充电提示灯(提示充电——红灯亮)。

商标标识。

参照网上其他论坛网友的拆机图片,先抠下按键(压一端,另一端会翘起,用撬棍可撬下)。照明灯按钮可以用刀片直接扣下来。

在两个按键的中间位置的侧面,有一个卡簧(网友拆的是两侧各一个,我的这个只有一个)。

拆卡簧工具——非常尖的刀片。卡簧是铝合金的,用刀片的尖端慢慢往出挑,就出来了,可能要费点劲。

这是拆下来的卡簧和按键。

拆掉卡簧,就可以拉前端安装批头部位的金属,整体就拉出来了。尾部的黑色环,只是黑色油漆。

这是一根什么线的插头?在另一个卡簧的位置。难道是谁维修过(经核实并没有)。一会再交代。

两半塑料对扣的,打开一半。

直插锂电池。

电机及减速齿轮组。

前部的照明灯,3只LED通过排线接到主板上。

尾部的工作指示灯(两粒LED,一红一白),也是通过排线接到主板上。可以看到原来电池的位置。

继续拆,主板正面,三只按键。经测量,这根线头在主板上是接在电池负极上的,塞到卡簧的缝隙里,是为了让负极与壳体接通,充电用的。

主板反面,右侧接电池,左侧接电机。

主要芯片从左至右。单片机?32F030F4P6

MX612E八脚芯片。

一只三极管?Y4XV3E

321?5脚芯片。

5脚芯片。4VZM

这个我认识,4056充电管理。

拆下的电池,10400,直径10mm,长度40mm,2010年的,应该废了。

手头没有同规格的电池,找到一只拆电子烟里面的电池,10500,直径相同,比原电池长10mm,试一下,虽然长一截,但可以装下。

扣好两片塑料壳,电池出来一截。

用筷子先把堵头的塑料顶出来,再安装芯子,最后扣好堵头。

这是安装一只十字批头的状态。

这是照明灯亮的状态。

充电座的盖子可以打开,里面可以收藏10枚批头

这是充电座兼批头收藏盒。当螺丝刀插入充电时,中心的簧片与螺丝刀头部金属接触(并没有看到4056的电源端是怎么与螺丝刀头部的金属接触的,但确实可以充电),圆形的金属片与螺丝刀铝合金壳体接触,形成充电回路。

这是充电座参数。

这是后配的批头。

经试验,可以使用了,但扭力不大,也就是拆个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小电器还可以。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批头精度很不错了。
10440电池很难找到大厂的

网友:
我有个这牌子电池版的装两节七号电池。

网友:
这类小型电动螺丝刀,做工都挺精致的,就是担心将来换电池麻烦

网友:
这电机,只能拆拆小螺丝。

做工倒是很精致,收纳批头仓设计很棒!
谢谢分享~~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的,螺丝刀电动的有,从来没用过,用手动

网友A:
拍的真精细,用啥拍的?

网友:
手里有一只类似,不过拆解方便,充电口在尾端。拆解大量小螺丝还是比较方便的,唯一不足就是没扭力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真精细,用啥拍的?

拍集成电路,用手机,镜头前再加一个凸透镜变微距。

网友B:
我拆了我的。。怎么跟你的差异那么大呢。。没有单片机。只有电机控制器。里面好简单。。而且我的电池能换的。一节10440电池。免焊直接更换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我的。。怎么跟你的差异那么大呢。。没有单片机。只有电机控制器。里面好简单。。而且我的电池能换的 ...

有一款是尾部带充电口的,可能是1F

网友:
做工很好的工具,集成度很高

网友C:
这把电动螺丝刀挺精致的,电子火因电池是动力电池,尺寸也正合适,不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把电动螺丝刀挺精致的,电子火因电池是动力电池,尺寸也正合适,不花钱了 ...

原来觉得长不少,放里一试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觉得长不少,放里一试还可以

我也拆了一些备用

网友:
这个电动螺丝刀好小巧。

网友:
控制电路就占了一半

网友(2024-03-14):
最近新购入一个丐版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手头有个干电池版的有点接触不良,可能也是线头没塞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