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的维修一下混水阀芯

楼主(2023-08-07):
这个长时间没有用了,突然用一下,转动,发现滴水

拆开看下,有漏水腐蚀痕迹,

拆下来装回去,开始装回去
还是有点滴水,但是过2天就好了?

网友:
建议陛下还是换个好的阀芯,拆都拆了,这几个钱不能省。

网友:
估计阀芯里的陶瓷片脏了,拆出洗下。
又域者是混水阀内部锈穿,我家里就是只能整个换。

网友:
备个阀芯,龙头质量还不错

网友:
换个铜阀芯嘛

网友:
换个新阀芯最好

网友:
混水我只见过半铜的,全铜混水芯有吗?

网友:
估计是蓝色的胶圈弹性弱了。

网友:
螺纹那清洗干净,上阀芯拧紧,漏水有可能是胶圈老化或者没拧紧

网友:
把阀片和阀片垫圈换了,没几块钱,漏水一般都是磨损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油干了吧,加点油看看效果

网友:
你要看下是阀体问题还是阀芯问题

网友:
这个拆开有铜,平常当垃圾扔了

网友:
好多次旧阀门坏了想换阀芯,都是发现我打不开它,经常是锈住了,我也没有专用的东西去除锈。

网友:
装回去再漏水就换个新的混水阀

网友:
还是还是换个好的阀芯

网友:
换个好的阀芯

网友:
装阀芯的位置用小钢丝刷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