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比较少见的小米Wifi优盘拆解

楼主(2023-08-07):
买得时间很久了,当时宣传时8GB MLC闪存,自带随身wifi,拆开看了下,方案是一个USB Hub芯片,型号CY7C65634,外挂MT7601UN,这是当年很火的随身wifi方案。
优盘部分是下面这个芯片,longsys是江波龙,型号FSEUMH1D1-08G,搜不到任何资料。

我本来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黑胶U盘方案,四个PIN,VCC D- D+ GND。刚好需要一个尺寸小巧的黑胶优盘,于是就准备把这个大芯片拆下来,拆下来一看傻眼了,怎么这么多焊盘?由于找不到资料,也不知道这些管脚的定义,无奈之下又装回去了。

有知道FSEUMH1D1-08G这个芯片管脚定义的朋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像是走SDIO或者EMMC的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好多触电没用上

网友:
就是个SD卡

楼主:
补充一下,由于USB Hub芯片出来的是USB的D+和D-信号,因此这个江波龙的芯片引出的肯定也是USB接口,只是不知道在哪个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由于USB Hub芯片出来的是USB的D+和D-信号,因此这个江波龙的芯片引出的肯定也是USB接口,只是不 ...

万用表直接打啊,都没芯片就一个超简单的降压IC而已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头一次见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这我也有一个,不知塞哪犄角旮旯了

网友:
支持2楼观点,感觉不像常规nand,可能是emmc之类的

网友:
来长见识的

网友:
有杀鸡取卵的赶脚啊.......................

网友:
小米还做过这种玩意,2013年前后随身wifi挺火的,当年买过一个99元的充电宝就带随身wifi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3519-1-1.html
拿走不谢

网友:
我买过一个随身wifi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