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华米2 智能手表 ,不开机了。

楼主(2023-08-07):
给折腾坏了,
现在是不开机了,
不接电池 通电 电流80毫安左右
接电池,通电电流也在80毫安左右

给电池拿出来充好电,手表会发热,直到 电池电压到3.2保护。

不知道故障在那里

网友:
估计是进水货

网友:
松香大法试试,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摔过的话很可能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维修难度不小

网友:
80ma不像是大短路。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在工作,屏幕有问题?

网友:
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直接报废吧

网友:
电流80毫安左右,还发热,有器件坏了。

网友:
可以换新手表了

网友:
有发热不是好兆头,定在一个电流明显是有问题,一般不都是起跳再回落

网友:
可以送垃圾桶,然后名正言顺买个新的

网友:
华米?还有这牌子

网友:
电源IC虚汗 不耐碰

网友:
学习一下,修好了吗

网友:
摔过的话很可能是芯片虚焊概率有点大

网友:
看里面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 错,维修难度不 小

网友:
松香大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