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实测众仪ZT702S修改充电芯片后表现

楼主(2023-08-07):
实在忍受不了充电必拆机,我换了3400多容量的锂电池充满的7个多小时崩溃,原机4056芯片2脚连接的两个1K的电阻,短接一个基本上能实现最高1A多电流,我测量的时候用了另一块电池电压3.8V多,最高也就800MA,电压低的时候能达到1000多MA芯片温度最高55℃;
开机运行电流326MA,关机后待机电流4UA左右。

网友A:
测电池盒电流的小工具做的不错,要是在薄一些一面有点凸起就更完美了,我是一张塑料卡纸两边贴了铜箔,一面加了个薄焊锡疙瘩,没你这个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池盒电流的小工具做的不错,要是在薄一些一面有点凸起就更完美了,我是一张塑料卡纸两边贴了铜箔,一面 ...

我的是手机壳塑料剪的,两边贴了电池镍片,用热缩管包裹一下

网友B:
那两1K的电阻是并联的吧,你短路了一个,不就相当于4056电流设置脚直接通到地吗?

网友C:
众仪应该加个电池仓盖。这样,没电了随时换电池。。。。唉,不知道设计师咋想的,可能是怕自己换电池有风险。。。。

网友:
改大了,可能有的电脑 USB提供不了大电流

网友D:
众仪这个表开机耗电还挺大的

网友:
充电还必须拆机,确实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1K的电阻是并联的吧,你短路了一个,不就相当于4056电流设置脚直接通到地吗? ...

串联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应该加个电池仓盖。这样,没电了随时换电池。。。。唉,不知道设计师咋想的,可能是怕自己换电池有风险 ...

确实太蛋疼了,尤其自带那颗尖头电池顶到极限了,充电电流小和没电池仓盖妥妥的被逼疯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众仪这个表开机耗电还挺大的

确实大用原电池开机不动顶天6小时,如果测量估计4-5小时吧

网友:
我的大概能用4小时
正好半天,可以休息。

不过,我把关机时间设为1小时,这样可以提醒充电。

本来也想过换更大容量的电池,后来觉得我的使用强度不大。还是保持原样为好。不做过多投入。

楼主:
补下图,今天刚好有一个低电量的电池装上充了一下,充电电流1A,室温31℃,芯片温度55℃,基本不用怕改后充电芯片发热损坏

网友(2023-09-13):
按照博主的,我的也改了,电流1A多,查了一下TP4056 最大可到1.6A。

网友E:
这表没有电池保护电路,不给电池加一个吗?原配是有保护的18650

网友F:
那么,有好的大容量的带保护板的18650品牌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没有电池保护电路,不给电池加一个吗?原配是有保护的18650

原先那个感觉就要把电池仓顶破了,地方小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有好的大容量的带保护板的18650品牌型号推荐吗?

有松下尖头带保护的,贵

网友:
4056的2脚两个电阻串联对地的,一个1K(内侧),一个470欧姆,楼主短路的刚好是470电阻,我拆下来测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