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烟机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维修体会

楼主(2023-08-07):
一台烟机,一开始电机嗡嗡响不转,没时间修,没理它。昨天准备修的时候,一开机,发现能转,一二档风速切换也正常,就是感觉没有吸力,一片纸巾都吸不住。200W的电机,钳表测负载时电流0.8A左右,感觉正常。因为四年前更换过一次,因为没有经验,问卖家,说电流正常。检查启动电容,标称5μF,实际4.6μF,算正常。但是测量正常不一定工作时正常。准备更换电容,没有5μF的,用3.5μF+1μF+0.8μF的3个电容并联凑和着用。试机,没卵用。像是电机问题,又不像。因为,如果电机坏的话,要么不转,要么冒烟,转速不正常的还没遇见过。又怀疑是烟道止逆阀未打开,导致排风不敞。检查止逆阀工作正常。电机运转阻力很小,断电后还能转很久,也不可能是电机轴承问题。维修陷入僵局。
因为有一个同样的电机,只是功率不足,准备拿它做个试验。确定是否是电机问题。
经试验,五线二速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标配电容4μF,改成0.8μF照样能启动,启动后断开电容照样运转。串联的电容的大小不同,总电流不同,串联的电容越大,总电流越小,可能电容在正常运转时有功率因数补偿作用。将电容并联在电源上,输入电流会变小。说明那些骗人的节电器是有作用的,只是主要减少的是无功功率,而供电局计量的是有功电能,所以几乎起不到节电的作用。如果一定要说有作用,那也就是降低线损,补偿功率因数,为供电局做贡献了。不装电容,用手拧动电机转轴,然后接通电源,电机的转向取决于初始转向。经过这个试验,说明电容没有问题,对电机的转速影响不大。重新购买一个电机,安装后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总结:
对于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
1、如果电机不转,人为给电机一个初始转向,通电后电机能转起来,说明是电容坏了。如果还不能转,说明电容没有大问题,应怀疑其他方面,不要走弯路,浪费时间。
2、电容的作用:启动时决定电机的转向,启动后有功率因数补偿作用,不装电容可能无法启动,也可能转向不确定。是否有增加转矩作用,没有用试验验证。
3、电机的故障也不一定是不转、冒烟、轴承卡死,还有这种转速低的软故障。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我最近遇到一个难题,空调内机的风速变小了,检查了进风口的滤网,不脏没堵住。
风管机是常州永安 YSK-18W的 盘管电机的电容在中间接线的凸起里面,我也想像你说的那样换个电容什么的,因为天热,暂时还没有去尝试。
看了你的尝试,似乎内机电容即使容量变小,对转速的影响不大。 但是以往的经验说容量变小转速变慢。
求指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7643780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我最近遇到一个难题,空调内机的风速变小了,检查了进风口的滤网,不脏没堵住。
风管机是 ...

如果风路没有堵,电机没有卡滞(轴承坏),再检查:
1、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摸电机,如果烫手,可能电机线圈有匝间短路。
2、如果不烫手,电机工作电流也正常,那就是磁钢性能下降,或其他问题,只能更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我最近遇到一个难题,空调内机的风速变小了,检查了进风口的滤网,不脏没堵住。
风管机是 ...

先换个电容试一下吧。

网友B:
电容小电流大,电容大电流小,如果有转速计测一下,电容小电流大时肯定转速不够。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电容失容和电容不足,就好比三相电机的缺相和相电压不平衡。并非是无功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换个电容试一下吧。

谢谢楼主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小电流大,电容大电流小,如果有转速计测一下,电容小电流大时肯定转速不够。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电容 ...

谢谢支招

网友A:
原内风机电容是一个CBB60 2uF 450V, 先并联了一个1.5uF 500V的CBB61电容上去,立马风扇高中低档位明显了,高档位,风呼呼呼的吹出来了。
下一步去买一些CBB60的 各种型号的备用一下,毕竟每个内机的电容型号有所不同。

再次感谢楼主和坛友的指导  @fbjsmzj, @南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内风机电容是一个CBB60 2uF 450V, 先并联了一个1.5uF 500V的CBB61电容上去,立马风扇高中低档位明显了, ...

首先恭喜你修好了。其次,还是建议用万用表测下容量,原机2微法,你并一个1.5的上去,可能超标了,电容大副绕组电流,容易发热损坏。

网友C:
这种电机叫做电容分相式电机,跟电阻分相式电机(如重锤式启动的冰箱压缩机电机、离心开关式单相电机等)不同,它属于2相运转电机,那么副线圈也承担电机输出功率的一部分(比例可能不大),如果去掉电容不用,通电同时手动一下,它是运转起来了,但是不可能满功率输出。
至于楼主的电机电容/轴承都没问题,就是转的慢而无力,那就是主或副线圈局部短路了,重绕线圈可以解决问题,(当然也有极少是转子鼠笼缺陷或断裂故障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叫做电容分相式电机,跟电阻分相式电机(如重锤式启动的冰箱压缩机电机、离心开关式单相电机等)不 ...

专家专家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你修好了。其次,还是建议用万用表测下容量,原机2微法,你并一个1.5的上去,可能超标了,电容大 ...

谢谢提醒啊, 已经买了同规格的,明天到了就换上标配容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