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的纠错是不是没有SM2258xt好

楼主(2023-08-07):
同一个b0kb的颗粒在58xt上跑圈能通过,在59xt2上就通不过

网友A:
开卡软件有问题都是刪改过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用心开发。纠错都是一个级别半斤八两,,59xt2缩水成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软件有问题都是刪改过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用心开发。纠错都是一个级别半斤八两 ...

你的意思是流出来的软件故意改的不好用了,那么有哪些能改的地方可以让跑圈通不过,这个好像有点难啊

网友B:
应该是59xt2频率更高,能挑出58xt挑不出来的坏块

网友A:
59xt2降频试试不就知道了,平时我都调的主控75闪存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xt2降频试试不就知道了,平时我都调的主控75闪存75。

开B0KB这个调不了,主控最低400,闪存1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9xt2频率更高,能挑出58xt挑不出来的坏块

你的意思是虽然58xt跑圈通过了,但是有些块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B0KB这个调不了,主控最低400,闪存175[/从2258 XT到2259 XT 2就没有调不了的。

网友:
59xt2的纠错其实很强,几乎写烂的闪迪bics4 跑RDT一堆UNC,以及三星原盘都不一定吃不动的SSV6也能很稳跑圈能过

在固件没什么问题的前提下

59XT2早期固件开始也有不少有bug的,特别是对im的优化也不怎么好,猜测很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L06B B0KB这种目前还是上58系列那些比较好吧

网友(2025-03-17):
引用 网友A:
59xt2降频试试不就知道了,平时我都调的主控75闪存75。

问一下59XT2怎么手动降到75啊,我看工具最低才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