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战损后惨不忍睹的飞宇pocket3口袋云台相机

楼主(2023-08-07):
前几天买的飞宇pocket3口袋云台,刚刚不慎在拍摄过程中摄像机掉落,被两辆卡丁车碾压分尸,现将惨状贴出,分享给大家。
摄像机部分分为机身(含电池、电路板),垂直/水平云台机构,以及成像部分(镜头/cmos等)组成。
机身部分有3块主板 5-电机驱动及接口,6_视频编码及网络控制等核心功能主板,7-按键及显示屏。

各部位损伤情况
1-机身上盖及WiFi天线,破裂,全损
2-电池,未有变形,电压8.4V 貌似正常
3-主板6与主板5的接插件,带焊盘脱落,全损
4-横纵电机插头,连线被扯断,全损
5-芯片轧变形,全损
6-接插件焊盘脱落,全损
7-按键脱落,全损

云台折断,永磁铁破裂
摄像头外壳变形,cmos和主板已无法取出

在其阵亡前使用中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优点
1、设计巧妙,可分可合
2、功能齐全
3、延时摄影、轨迹延时拍摄效果优秀
4、便携

缺点
1、画质一般
2、拍照边角变形较明显
3、暗光噪点较多
4、WiFi下载较慢

不过整体效果可接受,所以为了不让100块钱的手柄闲置我又去咸鱼淘了个pocket3摄像头

楼主:
图片没打出来,补充一下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A:
我想要买一个头戴式的,之前看“奔跑吧兄弟”的时候,看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坏的够彻底的。

网友:
可惜了,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B:
价格挺实惠的云台相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价格挺实惠的云台相机

几年前400多元买过手持式,穿戴式更贵没买。楼主相机是凌阳SPCA6350M方案,发热比安霸联咏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400多元买过手持式,穿戴式更贵没买。楼主相机是凌阳SPCA6350M方案,发热比安霸联咏小点。 ...

这个主控已经从6350升级了 V39M  支持4K录制

网友:
才买几天,这也太惨了

网友:
集成度还是相当高的,不被压烂也不会拆了

网友:
简直是精彩,赞一个

网友:
用料很实在的样子

网友:
国产电子设备进步太快了,碾压一众进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买一个头戴式的,之前看“奔跑吧兄弟”的时候,看到过。

弄个头盔底座,或者1/4螺丝夹子,夹到帽檐上就可以。或者有眼镜式摄像头。

楼主:
关于使用的芯鼎iCatch V39M芯片的介绍 http://www.wasintek.com/h-pd-68.html

iCatch V39M是一款高度集成的片上系统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各种高端4K成像应用,并具有边缘计算能力。V39M可以通过iCatch的第7代图像信号处理器(ISP)和H.264高性能编码器捕获令人惊叹的4Kp30视频。

V39M支持多种传感器接口,最多可以同时连接两个传感器,最大原始图像数据速率为960M像素/秒。它可以支持用于安全应用的RGB-IR传感器。其H.264视频编码器可以同时生成多个比特流,用于设备存储和空中传输。V39M还嵌入了许多接口,以支持数字麦克风输入、MIPI DSI输出和HDMI输出,从而将系统BOM成本降至最低,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设计灵活性。在连接方面,V39M配备了GMAC,带有用于以太网的RGMII,用于4G/LTE调制解调器的USB主机接口,以及用于WiFi的独立SDIO接口。

图像传感器接口

 10通道VDS、HiSPI和MIPI CSI2串行接口

 双传感器输入

 分辨率高达42M像素的CMOS传感器

高级图像处理

 原始数据捕获速度高达每秒9600万像素

 像素处理速度高达280M像素/秒

 运动补偿时间噪声的视频滤波

 实时多帧HDR视频

 实时多轴电子稳像(EIS)

 实时多段滚动shutier校正(RSC)

 先进的原始噪声和高ISO降噪技术

 镜头畸变校正(LDC)和去扭曲引擎

 边缘增强超调控制

 基于运动的目标跟踪引擎

 人脸检测与跟踪引擎

处理器内核

 Arm Cortex-A7 CPU,频率高达720MHz

 iCatch图像处理管道和加速引擎

 3D深度引擎高达VGA30fps

音频

 数字麦克风输入

 I2S与外部音频编解码器的接口

 数字自适应均衡器

 支持带通滤波器和陷波滤波器

 支持音频采样率放大播放

视频

 H.264 BP/MP/HP高达5级

 实时性能高达4K2Kp30+720p30

 最多3个同步编码流

 高级比特率控制

显示功能

 Alpha混合用户界面OSD

 支持MIPI-DSI面板显示

 片上HDMI控制器和PHY

 BT.601/656/1120数字接口

 双显示(LCD + HDMI)

 支持MIPI CSI输出相机模块应用

内存

 16位SDRAM控制器,可编程SDRAM

 频率高达800MHz

 DDR2 / DDR3 DDR3U / DDR3L

外围设备

 支持NAND和SPI-XIP闪存

 SD/SDHC/SDXC、MMC、eMMC4.5/5.0接口

 USB 2.0设备和主机接口

 很多GPIO, PWM, UART, SPI, I2C接口

 实时时钟和看门狗定时器

 多通道12位SAR ADC

 GMAC与RGMII接口

 独立的SDIO控制器用于WiFi和UART用于BT

 通过GPIF支持外接USB 3.0控制器

包装

 LFBGA 353, 14毫米x 14毫米x 1.4毫米

网友:
战损厉害啊。LZ是专业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