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设计缺陷?明锐天窗漏水处理解决

楼主(2023-08-07):
经过前几天的大雨发现车里漏水了,检查发现天窗的排水管问题,前面两根排水管不知道是颠簸还是老化缩短了从下部排水接头那里脱落了,硅胶管做了个延长解决,那里太难拆了没办法拍照,后面的两根是上面接头老化,已经脱落,手一捏就碎了,16x12硅胶管做的接头,汽车用的软胶布缠紧,扎带再固定一下,塞进去刚刚好。严重怀疑大众故意挖的坑。废话一堆看图。

天窗漏水续集-明锐更换底盘黑心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935-1-1.html

网友:
没有考虑到热胀冷缩,确实是设计不周。

我个人真不喜欢天窗,增加故障率和漏水不说,隔热不好,还有很多安全隐患(小孩子爬天窗被腰斩和事故的已经看到好多例了)。

网友A:
不知为什么厂家不同时生产不带天窗版本的同款汽车。我宁愿无天窗版的价格高一些也不愿意要这个难伺候的祖宗。

网友:
好吧更正一下。某些车确实是有无天窗版本的,但是那配置实在是难以接受。胎压监测,定速巡航,倒车影像,倒车雷达,usb插口,LCD显示器车机,carplay,锁车后视镜折叠,雨量感应雨刷,全没有了。

网友:
天窗对大多数人来说用不了几次,但增加了漏水的风险

网友:
确实感觉现在的天窗就是附带的,而且一没天窗,很多其他配置跟着一起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什么厂家不同时生产不带天窗版本的同款汽车。我宁愿无天窗版的价格高一些也不愿意要这个难伺候的祖宗 ...

我特别同意您的观点。
在北方天窗用途真的不大。。。。

网友:
当年我也想买明锐.但是后来价格没谈好.
我个人是不喜欢天窗的,最后选了国产天幕的.有无对我来说无所谓.
大众车的异味问题根深蒂固啊.

网友:
我的天窗也漏,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特别同意您的观点。
在北方天窗用途真的不大。。。。

我在江淮之间,感觉用处也不大。买车三年半,开天窗的次数不超过十次,累计开天窗的时间估计也不超过十分钟。去4S店做保养,师傅打开天窗检查是否缺乏润滑,用手一摸说润滑脂几乎没减少。我说你这摸一下蹭掉的润滑脂比我两年下来使用天窗损耗掉的还要多,后来再去检查我就提前告诉师傅别开天窗检查了。

网友:
塑料件存在老化缩短的情况,还是自己动手处理一下快捷,4S店不知道要拖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天窗排水管隐患存在于所有带天窗的车辆上!

网友:
低配没天窗,高配带天窗

网友C:
哪一年的明锐?我的是2011年的,特意没要天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一年的明锐?我的是2011年的,特意没要天窗

08年的,12月份满15年

网友:
天窗的确要过一段时间保养和清理,特别是密封件

网友:
胶布时间长了靠不住,建议加一段热缩管套上可靠多了

网友:
开个洞,价格高,坏的快

网友:
打一圈玻璃胶,关上天窗,开关断电,问题圆满解决

网友:
用热缩管更好,夏天温度高,胶带会熔化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