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芯片驱动变压器制作

楼主(2023-08-07):
如题,收集了一些数据,打算实验,不知正确不正确。有经验的坛友请介绍一下经验哈。

楼主:
几种磁性材料的截面积不同,绕的匝数也不同。不知计算公式如何?
方波频率在20KHz,30KHz,50KHz,又分别如何设计?
有经验的大佬请指教一下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种磁性材料的截面积不同,绕的匝数也不同。不知计算公式如何?
方波频率在20KHz,30KHz,50KHz,又分别如 ...

半桥驱动,初级同名端随便,两组次级的同名端相反(对GS极或GE极而言)

全桥驱动,初级同名端随便,次级四个绕组中,H桥的对角线管子必须同相位并且与另一对角线管子为异名端。

网友A:
照葫芦画瓢还行这个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葫芦画瓢还行这个玩不转

玩一玩,乐一乐,比追剧强。

网友:
驱动原边串电容隔直,防止偏磁。芯片驱动建议外扩图腾柱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B:
上次改过一个开关电源,空载电流大,有大神提示变压器/储能电感感量和开关频率要匹配,修改频率果然可以减少空载电流。不知对你有没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改过一个开关电源,空载电流大,有大神提示变压器/储能电感感量和开关频率要匹配,修改频率果然可以减 ...

你提高了频率以后,空载电流就下降了,对吗?那么对带载能力有不良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提高了频率以后,空载电流就下降了,对吗?那么对带载能力有不良影响吗? ...

感觉没影响。现在输出带载24V能到6A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影响。现在输出带载24V能到6A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大的负载。

用494芯片作驱动的吧?驱动小变压器的绕制数据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94芯片作驱动的吧?驱动小变压器的绕制数据有吗?

对,是494驱动。改动时驱动变压器是原来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