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科FS903剃须刀更换电池及留了一个尾巴,及再次打开检查

楼主(2023-08-07):
儿子的电动剃须刀报警,只有插电符号。打开检查,电池漏液。网上买了一套电池进行更换。过程如图。

留了一个未知的尾巴,是这样:换了新电池,还是显示电池缺电,提示只能用1分钟了,闪烁。插type-c,开始还能充,很快显示没了。这是在充还是没充?但转起来很有劲,我就让他转,很有劲的转了十分钟一点没降速,一直显示只能用00分钟了,闪烁。

这是啥意思?是充电系统损坏了?还是记忆了原来的缺电状态没转换过来?非要等下次把电用完再充才能矫正吗?
拿回去用吧,等结果。

如图。

因为上面的问题,今天,刚刚,又打开检查,取下电机、电路板和电池,结果如下:
电路板没有明显腐蚀,C口插电的时候,充电插口有电,电路板有电。电池端口有2.7V电压,说明充电不受控,插电电池就有电源。这样就说明以后电用完(不转了)能充进去电,能够正常使用,即便显示不正常。
控制芯片是个小小的方形芯片,不是牛屎。试着补焊一些焊点,没什么鸟用。又喷了酒精洗了洗,原样装上。顺便洗干净了刀头。
现在机器在独自疯狂运转,放电。我倒要看看能转多长时间,放完电什么样。

网友A:
把电池改成14500锂电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改成14500锂电池改

这是镍锰电池,不能用锂电换的。
充电模块坏了我就不修了,再买个同样的剃须刀,这个做备件

网友:
这种镍氢电池都不耐用,还不如镍镉

网友:
我一直都不买充电的剃须刀,看来是正确的。

网友B:
有一幅图中,是电池漏液了,还是防水不够进水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池漏液,不是进水了吧,你可以分开用万用表测试充电电路和显示模块电路,看是充电模块有问题冲不进去电,还是显示模块出问题了,毕竟漏液到电路板上,附近的电子元件可能会有受损,如果现在用着没有问题,你可以先使用到快没有电,再充电看看,如果没有显示看有没有电流,这样慢慢就分析出来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这款比较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幅图中,是电池漏液了,还是防水不够进水了?

漏液了。说明用的电池比较差劲

网友:
换电池先用着,再坏了就换新的剃须刀

网友:
我的剃须刀就是自己用锂电改的,用DC-DC buck直流降压稳压到2.5V!再也不用担心镍镉的记忆效应了!

网友:
很明显手机和剃须刀不搭啊,怎么也得上个飞利浦9系,哈哈哈......

网友:
原装的是啥品牌电池。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电池假货?

网友C:
换过一款飞科3头剃须刀电池,14500锂电池的,换后显示使用剩余时间也不准,充电到100%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一款飞科3头剃须刀电池,14500锂电池的,换后显示使用剩余时间也不准,充电到100%后就正常了 ...

我这个可能要用完电再充才能恢复,最好的结果了

网友:
洗板,看看有没有电阻腐蚀

网友D:
充电电池漏液了,估计线路板有腐蚀,仔细再检测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池漏液了,估计线路板有腐蚀,仔细再检测一次吧。

有可能。当时我用酒精洗了两遍。坏了就坏了,不能再换电路板了。

楼主:
因为上面的问题,今天,刚刚,又打开检查,取下电机、电路板和电池,结果如下:
电路板没有明显腐蚀,C口插电的时候,充电插口有电,电路板有电。电池端口有2.7V电压,说明充电不受控,插电电池就有电源。这样就说明以后电用完(不转了)能充进去电,能够正常使用,即便显示不正常。
控制芯片是个小小的方形芯片,不是牛屎。试着补焊一些焊点,没什么鸟用。又喷了酒精洗了洗,原样装上。顺便洗干净了刀头。
现在机器在独自疯狂运转,放电。我倒要看看能转多长时间,放完电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