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了一个gps跟踪器

楼主(2023-08-07):
拆了一个pdd买的gps跟踪器,不到6元人民币。挺小的,大约外壳为5.2 x 3.3 x 2cm。

楼主:
图二
右边白的应该是4g模块 HL900A, 没百度到是哪家产的。
左边屏蔽罩下应该是gps芯片。gps上面是南京拓品微的电源管理器TP4056。
图三
pcba的反面

图四
底壳上的4g天线, XT-GT035D-V12-2G,同样也没查到厂商。
右边两个小园形的,是话筒。

图五
右边是gps天线GT035-V12,也没查到厂商。左边是SIM卡的座子。
左上角金色的,是连接到4g天线的压针。

图六
电池 3.7v, 1000mah

想请问下各位高手,
1.这些物料都是什么厂商的?怎么这么便宜,总共还不到6块钱,还包邮。
2.设计这个板子是什么难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打算怎么用?

网友:
这玩意充平台费及流量卡不便宜吧!

网友:
这玩意要用流量卡的吧

网友:
你这个还是锂电池的
之前拆过一个,是那种干电池的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料肯定不是什么好料。可能是拆机料,也可能是库存料。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我觉得,主要他不是为了卖硬件,就像楼上说的,是为了让你充平台费,流量费。。
第二个问题,这种产品都是公版产品,只要自己改一下原理图,重画一个PCB就可以了。熟练的,一两天时间就可以设计出来了。。。剩下的就是量产的事了。。

网友:
就路了一个,想在撸时涨价到21了,车开走了,其实店家一般都会送张免费的流量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料肯定不是什么好料。可能是拆机料,也可能是库存料。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我觉得,主要他不是 ...

那些无线部分不用做实验去验证通讯的稳定什么的吗?
还有高频部分,设计一次就能成功吗?

网友:
上次捡到一个类似这个的跟踪器,用钢锯锯开的,把电池都弄伤了。

网友:
呵,又这垃圾公司。途强物联APP的,我30号买的,放在车上天天跑,到现在都没更新数据回来。间隔都调最小也不行

网友:
这已经是成熟的产业

网友:
途强物联APP的

网友:
要充流量的吧?

网友:
商家赚信用,没多久要给平台充钱,物联网卡有绑定,自己换会锁机。

网友:
应该是平台收取流量费用吧,现在的电子产品已非常便宜了

网友:
撸过一个,电池不耐用,2-3天就没电了

网友:
这个1000mAh电池比上次坛友分享的600mAh的还大,估计能用更久。
应该也是途强平台的,要充增值服务费以及卡费。
一开始以低价刷好评,然后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