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怎么要用手拨一下才转

楼主(2023-08-07):
家里有个杂牌台扇,这几天不转了,要用手拨一下,怀疑是电容坏了,之前是0.8UF,换了一个电容,1.2UF。还是要用手拨一下。即使去掉电容,也需要用手拨一下。我用万用表欧姆档200M档量,新旧电容都是1.7,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测一下各绕组阻值看看是否有开路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的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容的容量,估计2个电容的容量都严重不足

网友:
如果绕组没有断路的,那就肯定是轴承润滑的问题了,记得先清洗再加油,最近我搞过几台风扇轴承没清洗直接加的润滑油,用了一段时间后又有转不动的迹象了,记得原来加一次油至少可以保一年

网友B:
是不是轴上的油污粘住动弹不得?

网友:
启动绕组断了,改直流无刷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各绕组阻值看看是否有开路

测过了,用欧姆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轴上的油污粘住动弹不得?

不撕,电机轴旋转非常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过了,用欧姆档

你这阻值怎么看都不对,用的多大的档位?

网友:
大多数电风扇的正常电阻值在600—1000Ω之间

网友:
仔细看线圈,估计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
试试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去年修家里的MD电风扇,线圈、电容都好、原轴承加了油,用手转动风叶感觉挺顺滑的,但就是难启动。最后换了双滚珠轴承外壳就安逸了,风量都比原来大,供楼主参考。

网友:
我的一个手持的电池小风扇,现在也是要摇一下才转,调不了挡位了。

网友C:
应该还是启动电容问题,换个2UF的电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启动电容问题,换个2UF的电容试一下。

原配的是0.8,2.0超过百分之二十了

网友:
风扇电机需要拨一下才能启动,说明运转绕组正常,主要是副绕组问题,1。副绕组开路,2.启动电容问题,3转子机械问题,4线路问题.

网友:
拆开清理重新打润滑脂,估计里面都干住了。

网友:
启动绕组出问题了

网友:
转子转动灵活的话就是启动绕组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