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显版直流有刷电机控制板

楼主(2023-08-07):
偶得两块数显PWM控制板,大功率有刷电机用的那种。

▼两块板其中一块缺少电位器(带开关100K)

▼接线定义和4块多的PWM控制板一样,只有顺序不同。

▼POWER+和MOTOR+是相通的,中间串了个30A保险管。

▼板上3个IRF3250 Mos管并联,另外还有一颗20A 100V肖特基整流管。

▼XL7015E1,宽电压DC-DC降压芯片,5-80V宽电压输入。

▼单片机被打磨了

▼驱动三块五的电机没问题

这控制板用来控制3.5的外转子电机不太好用,2%占空比开始运转,但转速偏高,反而4块多的控制板可以将转速调得很低,再测佳阳小窝买的电机也不好用,线性差得很。万用比测得模块频率15KHz左右,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更改PWM频率得到改善?可惜单片机被磨掉了就不知道型号,也就没办法查资料了。

网友A:
直流有刷调速?是调电压吗?

网友:
做工挺工整

网友B:
用直流有刷电机控制板,控制无刷电机,你咋想的?

网友:
板子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调速?是调电压吗?

了解一下PWM调速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有刷电机控制板,控制无刷电机,你咋想的?

无刷电机已经带驱动板了,要的只是PWM信号而已。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数显显示的是占空比?

网友:
能用上就是好东西。

网友:
不懂这个,板子还是不错

网友:
貌似啥样的电机就得匹配啥样的电调,kv值高的就得用航模那种电调。

网友:
是调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
用上就是好东西

网友:
复杂的三相无刷不建议用PWM供电调速,以免烧无刷驱动。碳刷电机可以PWM供电调速,有些廉价装机风扇也行。调速板用料好,有开关降压供电芯片,数显单片机。

楼主:
调电流的,相当于间断通电,只是间断时间很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