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MW DR-15-12 1p导轨电源

楼主(2023-08-07):
论坛上的车没跟上索性买了另外一家的电源,同样的价格买的缩水1/3只有15W

很明显是假的擦边球,真明纬是MW-MEAN WELL 这个是MW-MEFN WEVL,但4块钱包邮又不是不能用,要什么自行车
废话不多说,开拆

采用了400V 22UF电容,KBP210整流桥,还有共模,差模电感整体来讲比普通电源好一点但不太多。

采用了DK124电源管理芯片内置MOS,431稳压

介绍是24W也就是说极限2A,标了1.25A余量还是够用的

背面做工差了些,有些线路没有过上锡。各位多给点M币。over

网友:
车还有啊,签到红包里的,浙纬,,,

网友:
这个功率太小了点,要是能改成5V、4A输出还不错。

网友:
这做工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
这个没缩水把。。。。。

网友:
功率有点小,不如之前的车划算

网友:
这个功率不如论坛李拆的,我去看看车还在不

网友:
这个功率小了点,不太好用了。

网友:
反正也不贵撸来玩玩吧

网友:
体积挺小的,IP微断的位置?
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
车好像开走了,这个功率感觉确实小了点,拉个监控头还可以,其它功能太少

网友:
我们买的60W

楼主15W亏大了

网友(2024-10-25):
这电源只能说对得起10来块的价格吧,就一普通电源,跟明伟的还是有区别的,明伟的貌似还带过压保护和过温保护电路,这个上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