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插卡电表怎么只能插水电卡,不支持银行卡和信用卡?

楼主(2023-08-07):
大热天的,突然没电了,拿卡去插电表,还剩30度电,这开空调能坚持多久?不会半夜停电热中暑吧

突发奇想,拿了几张银行卡,一张张插进去试,没一个行的,黑卡都不行

今儿个酒还欠点,菜少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A:
黑卡?你是怎么搞到黑卡的

网友B:
一夜会用三十度?你是别墅?

网友:
卡上的IC一般都是离线圈存,先到银行APP里面圈存一下再插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卡?你是怎么搞到黑卡的

此黑非彼黑,卡面黑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夜会用三十度?你是别墅?

开空调啊,不稀奇

网友C:
电不是先用再扣吗?

网友:
30多度至少可以用五六天吧,我是只说用空调。

网友:
插手机里的SIM卡就行。
一般人我不告诉它

网友:
我试过插TF卡也可以。就是要在里面存够百元大钞的图片,好像一个小时要扣一图。不过我开了4台大空调,可能电费用得多了点。。。

网友:
楼上的太过分了。还SIM卡,TF卡。他们都是骗人的。
楼主相信我,插身份证就可以。
-
插的时候得喝酒祭天,酒得够,不然真不一定能行

网友:
电网就是垄断!
第一次充值我不想下app,就在微信里点小程序,充值成功。
第二次小程序就不能充了,叫我去软件商店下载电e宝app。

网友:
专用定向的才能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不是先用再扣吗?

有的地方是预付费的

网友:
申请改成远程费控电能表

网友:
这个电也是,在他app里交电费,必须要人脸识别认证。我只交个费。为什么必须给它认证!!

楼主:
楼上的,你们交电费怎么那么高级,还能app

网友:
不是可以手机直接买电吗

网友:
酒不是欠点,是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