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百鑫明纬12V5A导轨式开关电源DR-60-12

楼主(2023-08-07):
前一阵子买的百鑫明纬12V5A导轨式开关电源,型号:DR-60-12。活动拿样价5.8元,可使用红包,原价要30多元。到手后拆开看了看,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机简析篇

百鑫明纬12V5A导轨式开关电源,型号:DR-60-12,内部电路和前面拆过的24V2.5A电源DR-60-24差不多。

铭牌左右两边对称卡扣固定。

从铭牌左边卡扣用一字螺丝刀轻轻一撬,即可打开外壳。安装复原时,先扣好右边的卡扣,然后对好左边的卡扣,轻轻一压即可。

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

电路板由左右两边对称的卡扣固定。

OB2263AP
昂宝出品的电流模式PWM控制IC

MBRF10100CT
肖特基二极管10A100V

5N65
N沟道场效应管5A650V

TL431A
可控精密稳压源,输出电压Vout=(1+R1/R2)*Vref=(1+R1/R2)*2.5。

TL431A调节电阻,R10(棕黑橙金/10K)上拉电阻,R8(红红红金/2.2K)和可调电阻串联构成下拉电阻,根据计算公式可知,可调最大电压上限值13.86V,下限值可根据选用的可调电阻阻值大小来定。

楼主:
二、测试改进篇

电源点亮后,有绿色指示灯。调节ADJ(顺时针增大电压),可改变输出电压大小,范围在10.1V—13.5V之间。最大峰值电流7.5A,7.6A保护。待机功耗有点大,在0.6W左右。

去掉电阻R14(黄紫棕金/470Ω,功耗12*12/470=0.306W),待机功耗可降到0.3W左右。拆除R14,会有一定副作用,空载时输出电压可能会跳变。
附:R14电阻还有一个特别辅助功能,通电后绿色指示灯有些亮,这个大块头的电阻倾斜一下,正好可以遮挡住指示灯,通电后,发光会柔和很多。

使用这台12V供电的天马直流变频家用落地扇默认开启的6档简单测试一下带载情况。

使用自带12V1.5A电源;空载待机功率0W;带落地扇待机功率0.19W左右;默认开启的6档功率6.36W左右;发热有些大,但不烫手。

使用这款台达12V2A电源,空载待机功率0.44W左右;带落地扇待机功率0.82W左右;默认开启的6档功率6.6W左右;发热不很大,温热。

使用百鑫明纬12V5A导轨式开关电源DR-60-12,空载待机功率0.60W左右;带落地扇待机功率0.72W左右;默认开启的6档功率6.61W左右,电源外壳底部发热不是很大,温热;开启最大12档功率19.52W左右,电源外壳底部发热有些大,但不烫手。

这款导轨式开关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活动拿样价5.8元,价位不错;只是制作工艺不甚严谨。这个MBRF10100CT肖特基二极管散热片加工有些错位,紧贴着滤波电容C6。使用的时候,可以焊下散热片,调整一下再装上使用。

散热片未调整前与滤波电容C6位置。

散热片调整后与滤波电容C6位置。

另外,这款电源工作时,发热还是比较大的。5N65场效应管和MBRF10100CT肖特基二极管与散热片之间直接接触,愿意的话,可以涂抹一层导热硅脂,加强一下散热。

相关链接:
拆一个百鑫明纬24V2.5A导轨式开关电源DR-60-24
两款3.x包邮的轨道电源拆解分析测试(百鑫明纬DR-60-12/DR-60-24)

网友A:
我买了一个,快递给我弄没了。

网友B:
12V导轨电源可完全替代直流风扇电源

楼主把天马风扇自带电源拆了看看

网友:
车没了,想买也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导轨电源可完全替代直流风扇电源

楼主把天马风扇自带电源拆了看看 ...

12V导轨电源可以替代直流风扇电源,只是个头大了些,用起来不方便。现在用的台达12V2A电源。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不错,不到20W就那么热?上个月购了个24V,还没拆看呢!!

网友:
看啊看,又想购个12V的放着,12V的电源虽有好多,现看,这车走远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导轨电源可完全替代直流风扇电源

楼主把天马风扇自带电源拆了看看 ...

我拆了改了12.9V原边反馈芯片和光猫电源差不多,后级电容是16V1000UF以这货发热量直接换了固态不然早晚爆

网友:
这个价格挺好的,做工还行。

网友:
总体来说这个电源性价比不错啦,也撸了几个备用。

网友:
这价格,无敌了!

网友:
3元多,商家亏本赚销量

网友:
大功率使用考虑加个12V风扇

网友:
有一家还有车。但是品类那里,改成了5.8元红包,详情咨询客户的选项。我也不好意思问,毕竟之前薅了6个,加1个扁盒网孔那种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快递给我弄没了。

让快递赔你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5~6包邮可以玩玩

网友:
我一样的撸了3个吧,反正先备着,12V 24V都是常用的伏数,这个价格不备着,以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