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CPU Clock降频到隐藏频率?

楼主(2023-08-07):
如题,论坛看到有人把CPU cloc调到400以下,我打开程序文件发现里面确实自带有很多频率

最低31.25MHZ  最高550MHZ
有大佬愿意分享调用上面那些影藏频率吗

DRT开的20和50已过
闪存频率降到100,CPU频率降到150和2246固态最高频率130差不多

中间读写速度稳定,温度基本在60°左右没有超出70

网友:
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办法了,怎么还来悬赏?

网友:
头一次听说,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A:
你那个测试120G寿命可以每跑3000次专门跑个rdt测试一下ecc增加多少,,刚开始可以设置成ecc3看一下原始体质。等跑完了将来发表出来肯定是个大热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测试120G寿命可以每跑3000次专门跑个rdt测试一下ecc增加多少,,刚开始可以设置成ecc3看一下原始体质。 ...

ecc 3肯定过不了,是一个卡盘的固态重新开卡。你说的改设置文件那里,我昨天试过不管用,但是今天又可以,太奇怪了。你说的通用程序发我邮箱吧,私信提示超过数量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测试120G寿命可以每跑3000次专门跑个rdt测试一下ecc增加多少,,刚开始可以设置成ecc3看一下原始体质。 ...

我又看了下,昨天自己拿来测试那个,刚好是改了没用的程序

SM2258XT_B16A_PKGS0705A_FWS0628A0 试下这个能不能用,昨天我改设置文件就是用这个测试的

不能调节是不是exe程序问题,换个其他版本可以调的exe进去就出来了全部搞定。
2246最高频率130最低60,估计是默认不需要调节,所以给彻底关闭了

网友:
最低31.25MHZ  最高550MHZ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ce里头你挑一个状态最好的是跑就行,其他的都屏蔽。用不了一个月,估计一个星期就能跑完 ...

好办法,只跑一个ce大大缩短时间

网友A:
有空早点儿发个新贴,每天实时报道,都等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早点儿发个新贴,每天实时报道,都等着看。

估计至少一个星期,我还是用的3颗粒全盘pslc,更符合日常使用情形

已经连续跑了快200pe,速度稳定温度基本也停留在61度没有超出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至少一个星期,我还是用的3颗粒全盘pslc,更符合日常使用情形

已经连续跑了快200pe,速度稳定温度基 ...

你这样跑那有啥用啊?一开始先跑个rdt测下体质嘛,Ecc定3,先不管它能过不能过,先看看体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跑那有啥用啊?一开始先跑个rdt测下体质嘛,Ecc定3,先不管它能过不能过,先看看体质多少。 ...

用rdt默认设置跑过了

网友A:
这跑了两天了,啥结果实时报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跑了两天了,啥结果实时报道下

493圈之前写入读取速度分别稳定在190和244且无报错。
494圈后写入降低到30,读取没变,应该是快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93圈之前写入读取速度分别稳定在190和244且无报错。
494圈后写入降低到30,读取没变,应该是快挂了 ...

你这样测试毫无意义呀,初始ecc多少你都不拿出来。你把盘重新安全擦除一下,写入速度应该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试毫无意义呀,初始ecc多少你都不拿出来。你把盘重新安全擦除一下,写入速度应该就恢复了。 ...

你自己跑一个

楼主:
光荣下岗吧,一块掉固件的黑片,重新开卡pslc,然后连续循环读写跑了15.8T。
前面写入稳定在190左右,读取稳定在244

到490多圈写入开始断崖式降速,读取速度未变

跑了15.8T可以光荣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