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丝印S2BJB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8-07):
测了没电压输出,这个丝印S2BJB是什么型号?

网友:
看着既像 S2 又像 52
又是 SOT23-6 的
或许是 APL3552

楼主:
我看了下物料订单,应该是这个

网友(2023-09-28):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物料订单,应该是这个

SOT23-6封装丝印S2Gf的降压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物料订单,应该是这个

是到什么地方下载的物料订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物料订单,应该是这个

RS3401 是哪个厂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