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创维E900V22D_S905L3(B)_4+16G_基于黑龙江原机备份制作-官改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3-08-08):
黑龙江创维E900V22D_S905L3(B)_4+16G_基于黑龙江原机备份制作-官改线刷固件包-稳定流畅(注意去双勾刷机)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IDjqA9xZ3_ZNDNlZDErMQ
提取码: 6axf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4《 创维  固件合集》>《E900V22D/E900V22C》>《S905L3(B)》
B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以后慢慢来研究。

网友:
参考借鉴一下

网友:
都是热心人.........

网友:
这个必须收录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为楼主点赞

网友:
楼主没有说短接哪个位置呀

网友A:
4+16G?貌似S905x能支持的最大内存是2G。

网友(2024-04-28):
为啥我的2+8配置刷了这个刷机包,没有一点影响?挺快的,就是机器上面的遥控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6G?貌似S905x能支持的最大内存是2G。

我得就是2+8的,刷了这个刷机包,一点影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