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23-08-08):
从支持p2  CPU 的主板上(slot1接口 不是socket370)拆下来了十几个滤波用的电解电容,用电容表测了一下容量,竟然完好!这个主板至少有15年了(甚至快20年),电解电容的寿命 竟然有这么长?看图:纸上记录的前面一个是标称容量,分别是1500、1200、1000微法,后面是实际测量值。

旧电容

旧电容

测量值

测量值

测量中

测量中

网友:
感觉老货质量好,很多大屁股电视上拆的电容也完好,有的几十年了吧

网友:
84年电视上小容量电容还能正常用

网友:
不漏液的话大多寿命在10W到100W小时

网友:
老货质量好。。。

网友:
与制造工艺,使用环境及使用者人品相关

网友:
只要不漏液,电容的寿命长的很

网友:
老电容如果不超压很耐用的

网友:
光有容量也不代表是好的,还要看内阻,频率响应等参数。

至于寿命,这个不好说,一般电容上会表最高工作温度,比如105度,85度;比如一个105度的电容设计寿命是5000小时,当实际工作温度降低10度,寿命翻一番,那么85度工作,已经近2万小时。

就说电脑吧,实际机箱内平均温度估计也就50度以内,电容的寿命已经达到3~4万小时了,注意这是工作寿命,平时关机是不算的。

网友:
工作温度  使用时间  出来时间

网友:
感觉与电容制作工艺,电解液配方,等都有关系,有些用几年就爆浆了,有些用很多年都完好。当然,与工作环境也有关系,如温度、虚标等。

网友:
我拆的思碧八十年代的轴向电容用LCR电桥测量容量还完全跟标称一样一点都没减少,反而倭系的电容测量近二十年前左右的都容量下降了一些

网友:
手机充电头的电容一两年就挂。

充电时外壳温度烫手。

网友:
看百度上说是每降低10°c寿命增加一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电解的寿命也要看工作环境,高温旁边肯定寿命要短很多,不过现在的新品确实太差,根本达不到要求

网友:
电解只要质量好,不过压,不高温,还是能使用很久的

网友(2023-09-19):
现在的电容个头越来越小,寿命肯定不如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