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按摩器电源:GDCDL-12200

楼主(2023-08-08):
拆一个按摩器电源,
当左邻右舍知道你会修家电的时候,这下好了,隔三差五桌子上就有一个“垃圾”

不知道在哪里买的这玩意,
拿过来故障不开机,插上试了下,
再确定是电源无输出,

12伏,里正外负,显示器的电源可以试下吧。
真行啊。

拆开看下电源,

保险丝炸,
板子背面烧,
我对开关电源没玩透,只有换了。
找了一个小的12伏电源装进去试了下,开机动了下不动了。啥情况啊,
在刚买的电源上试下吧,

我的乖乖,开机瞬间电流1.3安
电流在500到800毫安之间随着电机转动而变化。
换个慢的电流在300毫安。

由此可能是我换的电源功率小了。

最终还是换上我的显示器电源吧,这个当初20块钱买的啊,不行回去得给我包烟

网友:
还得收个手工费吧

网友:
这玩意怎么看着像个大屁股呢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颈椎按摩仪。

网友A:
带电机的启动电流都比较大,电源功率小了还不得行,你这还是空载,人躺上去阻力增加电流还会变大

网友:
原来的电源才2A,余量小,自然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机的启动电流都比较大,电源功率小了还不得行,你这还是空载,人躺上去阻力增加电流还会变大 ...

是的原装的电源12伏2安就是这么给烧的,我换的显示器电源12伏5安,应该够用

网友B:
你这修的划不来,自家的显示器电源都搭进去了

网友C:
品牌显示器电源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D:
这一类的产品,都是耗电大户,一般1A的电源带不动

网友:
电源不咋地

网友E:
不可能白搭钱啊,元件成本总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白搭钱啊,元件成本总收吧

那必须的,得给我买包烟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的划不来,自家的显示器电源都搭进去了

下班回去得收点本,不然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类的产品,都是耗电大户,一般1A的电源带不动

电源外壳标的2安我都觉得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显示器电源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

换的电源不是品牌的,功率是足够的。

网友:
换个电流大点的电源,寿命长点。。。。

网友:
活累疯,还净是些垃圾,修得想打人

网友:
刚买的线性电源吗,大块头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