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为什么要一块单独的启动盘?

楼主(2023-08-08):
为什么不能像windows那样,一块盘解决问题?
单独需要一块启动盘,到底是具有什么考虑?

网友A:
硬盘读写得多,坏了直接换掉还可以直接用。如果都存在一个盘里,坏了,就要重新都装一次了。。

网友:
怕坏了系统都启不动,肯定单独一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读写得多,坏了直接换掉还可以直接用。如果都存在一个盘里,坏了,就要重新都装一次了。。 ...

启动引导是不是相当于windows里的bios?

网友B:
可以一块盘解决问题。但数据盘和系统盘分开,更安全也更灵活。

我不用群晖。我装的 OpenMediaVault也是数据盘和系统盘分开的。默认状态系统盘不能共享。但其实安装一下插件,啥都可以做,我直接把系统做在一个数据盘上,但这样数据盘就无法休眠,另外一旦数据盘损坏,我还要重新做系统,而单独一块数据盘我可以直接用企鹅龙来做全盘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块盘解决问题。但数据盘和系统盘分开,更安全也更灵活。

我不用群晖。我装的 OpenMediaVault也是数 ...

OpenMediaVault NAS 解决方案

网友:
可以一个 做好后就是把引导盘写入特定引导分区

网友:
一切为了安全呗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网友:
组raid的话肯定是整块盘啊,所以引导必须是单独的存储空间才最合理

网友C:
首先楼下说的都不对。那只是类似PE启动盘,不是系统,系统还是放你硬盘的。为啥那么做,单纯是群晖作为一个商品,适合那么搞。又舍不得钱给你配大容量系统盘,又得给你解决装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下说的都不对。那只是类似PE启动盘,不是系统,系统还是放你硬盘的。为啥那么做,单纯是群晖作为一个 ...

楼上说的对,群晖的那个盘只是引导。
系统盘是在所有硬盘上的。每个硬盘都会留出来一个隐藏分区,做类似raid0,来支持硬盘的热插拔。
这个系统分区很蛋疼,你只要一访问群晖的界面,所有的硬盘都会起转
还有swap分区,也是一样,所有的硬盘都会起转

网友:
单独搞快硬盘做系统,不费电呀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系统和数据分开也好

网友:
好像每个盘都有群晖系统,不过应用软件不是

网友:
因为群晖卖的是没硬盘的,所以群晖会板载个闪存或者插个电子盘这类的存放引导程序,所以需要这个么引导盘,这个引导与其说像bios,不如说像pe

网友:
只要一块硬盘的 当然你要是白的才行

网友:
出于数据安全方面的考虑?

网友(2023-09-13):
黑群装UEFI 2IN1系统可以实现单块硬盘引导+数据,但是升级或重装比较麻烦,还是建议U盘或SD卡引导

网友:
我装esxi6.5也是安装在U盘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