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级路由器比家用路由器,功耗高不少。

楼主(2023-08-08):
厂房的路由器坏了,R473G大铁盒子,扔库房了。从狗东买了一台ER3200G3,H3C的,质量应该不错吧!
这个盒子也挺大,适合装机柜。调试之前用功率计测了一下功耗,开机差不多19W,稳定在14-15W,这个还只有有线,没有wifi功能。
好像家用wifi路由器也只有5-6W左右,不知道企业级路由器是不是因为功能多才耗电?

网友A:
有防凝露功能,这个很耗电!

网友:
企业的稳定,适合长期大负荷24小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凝露功能,这个很耗电!

第一次听说路由器还有这个功能,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防凝露功能,这个很耗电!

说说是怎么实现防凝露功能的

网友B:
1、民用级的告诉你能带机几百台压根就是虚的,带个10台性能明显下降。企业级大部分是铁壳、钢壳、铝壳,民用级的基本是全塑料,重量差别已经很大了。
2、企业级的路由标称的带机量,算广告效应,那就打个7折,性能还是有保障的。
3、所以相对来说,散热配置、性能、防雷防浪涌等功能加持的企业级路由,功耗确实会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民用级的告诉你能带机几百台压根就是虚的,带个10台性能明显下降。企业级大部分是铁壳、钢壳、铝壳,民 ...

很多企业级路由,电源部分占一半以上,就是提高供电质量为稳定。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就是稳定

网友:
企业级用料肯定比家用的强,元件也多,这都需要耗电

网友:
正常啊。企业级,功耗不考虑为主,稳定为主。

网友:
从不关心路由功耗

网友:
主要芯片不一样,也不是因为功能多

网友:
大号电源、无线功率比家用大几倍,这些都是耗电大户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稳定为主,不在乎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企业级路由,电源部分占一半以上,就是提高供电质量为稳定。

同意。企业路由对电源要求比家用级的高,很多都是机器壳体内单独设置电源板的。工业级的更是会有12-48V多路宽电压并行输入的设计。
企业级、工业级还有看门狗防死机功能,家用级的死机只有重启解决。

网友:
楼主讲的很不错啊

网友:
企业路由对电源要求比家用级的高,很多都是机器壳体内单独设置电源板的。工业级的更是会有12-48V多路宽电压并行输入的设计。
企业级、工业级还有看门狗防死机功能,家用级的死机只有重启解决。

网友:
你看看现在家用级别的 防雷电用料 甚至都有不安装的了,企业级,防雷电的可以用插脚压敏电阻的都不会用贴片,该安装的电容都会安装不会空着焊盘就是不上物料。另外电源耐用度企业级是已7x24无额外散热环境前提下设计

网友:
企业级的在软件功能上,更加丰富.如果带机量不大,或者使用场景友好.我觉得买家用的也挺好的.

网友:
设备叠放的多得才最能体现设备本身的扛造能力。做了个停车收费联网系统,原以为数据量不大,用个100多的水星,无车辆进出试用,结果每天死机无数次,还是24小时吹空调的机房。换了TP的473GP铁壳子路由,也没感觉性能多强劲,上在机架上,24小时没见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