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这个摄像头怎么拆?怎么让它工作起来?

楼主(2023-08-08):
家里有一个摄像头,找不到APP了,不知道怎么启动,我想拆开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公司的信息。可是,拆不开。

网友:
换新吧,估计锁了

网友:
这玩意插电就启动了吧, 只不过配网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
估计APP难搞

网友:
感觉在黑白分界处是卡扣

网友:
厂家跑路还有app有账号密码只能局域网用  联网是别想了

网友:
如果是网上买的,建议找卖家,我有同款,后来也是找卖家发的app,之前的不好用了。

网友:
得用专用APP吧

网友A:
插电就启动了,先恢复出厂设置,装app,再进行网络配置。

网友:
应该在黑白分界处,有缝的话插张塑料卡进去划一下看看有没有卡扣

网友:
公版的,公司要看固件。。。APP下架就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就启动了,先恢复出厂设置,装app,再进行网络配置。

不知道APP 在哪下

网友:
所以啊,这个东西得买大品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路了

网友:
摄像头的参数写上来,让大家帮你看啥,一个外观看不出什么,相似的太多了。
厂家跑路是不是产品就不能用了,能否换平台么。

网友:
连个标签都没有,无从下手啊

网友:
联网看看,说不定用IP就能管理呢...

网友:
淘宝上有没有同款的摄像头,有就问卖家要一个地址,自己下载。。。

网友B:
找卖家试试看,他们应该能提供APP。

网友:
肯定是卡扣,慢慢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卖家试试看,他们应该能提供APP。

以前实体店买的,早就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