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ANTAK 山特 MT1000 UPS维修

楼主(2023-08-08):
SANTAK 山特UPS,交流断电,服务器立马关机,没有备用电源的作用。

拆机

不能进入备用电源状态,首先怀疑电池问题
本机使用2节12V铅酸电池
UPS 不接负载,测试其中的一节电池电压,AC供电的时候13.5V
断开交流电,很快电压跌落到7V多,随即UPS告警并关机

买来新电池,合影如下:

楼主:
文字和图片混合编辑太困难
就这么看吧

网友A:
意思是电池不行了不能带载?

网友B:
走线好乱啊,换电池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电池不行了不能带载?

是的,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好乱啊,换电池好了吧。

更换电池后好了,能提供备用电源了

网友C:
现在几乎用不到这东西了

网友:
能换锂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几乎用不到这东西了

普通场合的确用不到。但工业场合还是要的。不是怕供电局停电。是怕线路短路跳闸。。

网友:
插座的角度很个性

网友:
还不错,停电了可以应急使用!

网友D:
铅酸不行换锂电吧

网友:
待机时间不长 插座挺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铅酸不行换锂电吧

还真不行,里面的充电和保护电路是针对蓄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真不行,里面的充电和保护电路是针对蓄电池的

这都可以改的,锂电池有保护板的,充满会停充的。

网友:
就是电池用久了充不上电了,市电断电也就相当于UPS断电

网友:
现在这个东西,电池比成品贵,单位上20个直接送收破烂的

网友:
这个是方波输出的机器,我服务器上那种高级电源用不了,只能给山寨的NAS用。

网友:
要用上的时候就体现价值了。停电的时候救设备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