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明锐更换水箱散热风扇

楼主(2023-08-08):
21万公里了,某宝选对比较贵的,一大一小

拆下进气口

需要先拆下这个大插头

四颗螺丝拆掉,小心从上面拆下来

新旧比较下型号不太一样

原样装回,明锐还是比较好拆装的。

网友:
为什么要换呢

楼主:
到公里数了,20万公里不换已经很危险了,疫情这几年也是不出远门,所以一直没换,碳刷早已经快磨没了,风扇随时会罢工,夏天没风扇不敢想。等有时间我拆开电机看看碳刷磨损情况,当然也可以拆开换碳刷继续用几年。

网友A:
淘宝买的?花了多少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花了多少米米?

495块,应该最贵的了

网友:
应该拆开看看碳刷磨损情况,说不定直接换碳刷就能继续服役了呢

网友:
自己动手维修呀!

网友:
新旧型号不太一样,装上去合适不?

网友:
两个风扇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既然下下来了,何不拆开看看碳刷

网友:
这是明锐专家呀。

网友:
现在都是自己换了,还要不要4S店活了

网友:
这种电机是有刷的?看着有点像无刷。

网友B:
pmw控制的电机,哪里来的碳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w控制的电机,哪里来的碳刷。。。。。

我看小的有可能是碳刷的,大的pwm没见过带碳刷的

网友:
现在都是无刷电机了吧,老式的是碳刷。

网友(2025-09-04):
33万了,发现小风扇坏了,低速空调不制冷了,水温表直接120估计都快到红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w控制的电机,哪里来的碳刷。。。。。

仔细看,电机上有个模块,PWM控制的,下面是电机两线的,有刷的!

网友:
换碳刷,几块钱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