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个惠普战66四代固态硬盘问题

楼主(2023-08-08):
机器型号:惠普战66四代 I5-1135G7, Iris核显。
1. 我看惠普官网硬盘那里写的是256G,512G,1T。但是未提到2T。是主板不支持2T还是当时市面上2T比较少就没写?抑或是因为2T大多是双面颗粒散热是问题所以不建议上2T?

2. 原装的512G固态感觉小了。手头有一个全新的铠侠RC20 1T就装了上去没有加散热片。待机41-45度。日常办公一般不会超过60度(Hard Disk Sentinel, SSD Utility检测的温度)。但是感觉还是温度偏高一些。不知道是否可以加个硅胶散热片导热到D面。有点怕硬盘与D面距离较近,夹了散热片压断了硬盘。请问如何来确定是否可以加散热片以及散热片的厚度?
3. 有的散热片会赠送一个胶圈套住。这个胶圈会不会老化后粘在硬盘上影响硬盘?
求大神指点,拜谢。

网友A:
512还小,你这是用固态硬盘在存数据吗

网友:
硬盘这种接口没有容量限制吧,应该8TB都支持的;厂家没有标,是因为人家没有那种配置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还小,你这是用固态硬盘在存数据吗

很多试验报告,照片、下载的文献资料等数据。512G确实小了点。

网友B:
逐个回答你的问题:

1、接口规范只提供了技术方面,没限制容量,就算装个800TB的上去也可以用,放心

2、SSD本身工作范围在0-70度左右,可以完全不用添加散热片,不过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改造一下

3、胶圈分类型,如果是硅胶材料的圈一定会粘

网友C:
开放式机箱不用钱降温比封闭强,加个低速5V风扇更强。

网友:
散热片完全没必要,当然为我折腾而折腾的除外。

网友:
不用用体感的标准去帮电脑“感觉”热还是不热,你的好意它心领了

单双面确实看体积,其他不管

网友:
橡胶圈不要用,2年不到就老化断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2还小,你这是用固态硬盘在存数据吗

啊?512?我笔记本光工作数据就2T多。。。。。还没算上NAS的几十T哈哈

网友D:
查了一下只有四代只能用一个硬盘,三代五代都可以双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试验报告,照片、下载的文献资料等数据。512G确实小了点。

这些玩意你存SSD,心真大...

网友:
考虑到空间等限制,可以贴个铜片

网友:
可以外接硬盘存资料

网友:
不用散热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支持是由主板决定的,一般8T都没有问题

网友:
橡胶圈不要用,容易老化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个回答你的问题:

1、接口规范只提供了技术方面,没限制容量,就算装个800TB的上去也可以用,放心

感谢大神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放式机箱不用钱降温比封闭强,加个低速5V风扇更强。

这是说的笔记本。台式机就无所谓了加散热片不存在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只有四代只能用一个硬盘,三代五代都可以双硬盘

是的。只有一个M.2 NVME接口。只能把老的拆下来换个新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