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日电动48v自行车充电器拆解和维修帮肋

楼主(2023-08-08):
1 一插电源也就炸了,
发现这个其中电阻有一点发黑的现象。(照片是第2次炸的拍的照片,检查桥堆没短路,直接换上保险是第2次又炸了,二次炸的厉害一点.)5个电阻并排是啥意思?测散热片那个管子,也没短路,这下我整不会了  求帮忙。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还有点胶,这个炸几次了,肯定初级有短路,仔细一个个元件排查

网友:
初级还有短路,修这个你不串个白炽灯怎么会不爆

网友A:
电阻都烧这样了你说开关管还是好的,怎么可能!五个电阻并联是为了满足电阻值和功率的要求,正常情况,烧这个电阻,开关管、电源芯片肯定都废了,没啥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都烧这样了你说开关管还是好的,怎么可能!五个电阻并联是为了满足电阻值和功率的要求,正常情况,烧这 ...

谢谢,我又测一次,好像那个管子短路了。

网友:
炸成这样就扔吧,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B:
炸成这样坏的元件很多,可能线路板也烧坏了。应该放弃。

网友:
为练手就值得修

网友:
修的花费比买新的还贵。

网友:
直接报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都烧这样了你说开关管还是好的,怎么可能!五个电阻并联是为了满足电阻值和功率的要求,正常情况,烧这 ...

老哥SMF8N65 能否用 TSF8N65M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成这样坏的元件很多,可能线路板也烧坏了。应该放弃。

炸得比较多?购买超过10块钱零件不修了,我也修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SMF8N65 能否用 TSF8N65M代替

应该可以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的,就是400V电容有点小

网友:
开关电源修起来比较费时!  得多检查

网友:
初级都不保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短路烧的元件必定多,不值得修了

网友:
没看到主控芯片是啥型号,这种电源一烧一堆。楼主想练手的情况下最好找个原理图,多搜一下网上相关资料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