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71AD 量产软件三分区的问题?

楼主(2023-08-08):
手头有几个 慧荣3271AD 的 usb2.0 U盘  最近量产了几个usb-cdrom

但是我看到这个量产工具可以三分区
有一个cdrom
有一个可移动磁盘
有一个硬盘

请问这三个是什么意思?
不是太明白其中的缘由
请用过的大佬给讲解一下,
谢谢大佬

网友A:
USB-ZIP模式下可以量产光驱、软驱、加密区,USB-HDD基本就跟移动硬盘差不多,但是因为主控性能,开成硬盘模式也跑不出硬盘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ZIP模式下可以量产光驱、软驱、加密区,USB-HDD基本就跟移动硬盘差不多,但是因为主控性能,开成硬盘模 ...

目前我已经可以2分区了,一个是量产的cdrom 一个是生意的空间 ,第三个硬盘是啥意思 意思可以分3个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已经可以2分区了,一个是量产的cdrom 一个是生意的空间 ,第三个硬盘是啥意思 意思可以分3个区吗 ...

默认双ID,也就是一个模拟设备加一个储存空间,硬盘那个是修改工作模式别动,否则得重新开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双ID,也就是一个模拟设备加一个储存空间,硬盘那个是修改工作模式别动,否则得重新开卡 ...

我目前想模拟一个cd-rom 然后在弄一个只可以读的 win11 镜像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可卸载裁判,可以吗?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 有可以做三分区的 也是用的 3721ad的量产软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BA5UpvJkbR7NYrqbS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想模拟一个cd-rom 然后在弄一个只可以读的 win11 镜像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可卸载裁判,可以吗?我 ...

为毛一定要弄WIN11镜像,直接一个PE带ESD文件又省心又省事还不容易被修改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量产...

网友:
现在玩这个的不多见了

网友:
当年是因为老主板启动项不多,多一个启动项适应范围更广
现在没这必要了,h61 p67这些支持uefi的主板都1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