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明锐发电机更换碳刷

楼主(2023-08-08):
20。5万公里发电机罢工了,拆下发电机检查换向器没问题,碳刷磨没了,拆下碳刷架,拆掉碳刷护罩

需要电磨打磨掉焊点,电烙铁焊下引线

对比旧碳刷引线长度做好记号,穿好引线固定

焊接牢固剪断,涂密封胶

组装好就可以装车了,原装发电机查了下750元还需要加上工时费,一般发电机没人给修都是换新的。

网友:
不错省了大几百

网友:
怎么拆下来的?只有结果了

网友A:
换这个不是很简单,需要电烙铁功率大的吧

网友:
还是修修原装的好

网友:
已经成为维护保养明锐的专家了

网友:
  配件质量不错   ……

网友:
除了发动机,变速箱,我感觉都能自己搞,当然要有工具。

网友B:
我的第一辆车也是明锐,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不是很简单,需要电烙铁功率大的吧

不需要太大,50瓦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辆车也是明锐,质量不错。

拉货是真方便,我装过活动脚手架,装过床,顶上装床垫。后轮轴承和减震换过,拉货拉的

网友:
能自己换耗件进行维护保养太合算了,并且自己心里有底。

网友:
这玩意是怎么拆下来的,有完整的过程?

网友:
这个有动手能力有工具就可以修修

网友:
换碳刷容易,估计发电机拆下难

网友:
发电机还是原车的好,后买的质量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
原厂的能扛20万啊

网友:
这碳刷用得这么快!

网友:
这个东西修理厂是没有人修的。只有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