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新买台小主机,带2个2.5G的网口。该如何选择带2.5G网口的AP/无线路由...

楼主(2023-08-08):
准备装esxi8,上面可以部署主路由,或者旁路由。笔记本有wifi6的网卡,希望内网的无线能够超过千兆。目前性价比最高带2.5G网口的无线设备有哪些可以选择呢?

宽带倒是没有上千兆。但是计划在小主机上部署黑裙或者黑威

网友A:
只是内网千兆的话,感觉也可以路由+双2.5G口交换机

网友:
要2.5G网口的估计要AX5400以上才有,一般AX3000路由器都是1G的。不过,我觉得AX3000应该够了,5G最大能达2400Mbps

网友B:
家用这么高一带宽真有用?

网友:
网线6类以上换吧不是就要换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内网千兆的话,感觉也可以路由+双2.5G口交换机

家里没有有线。。。。 把笔记本的无线网卡都升级成wifi-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这么高一带宽真有用?

有了NAS ,内网的传输想提升一下

网友:
NAS要想保证内网速度,最好还是网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