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TANDARD DM-6013老款电容表的拆机

楼主(2023-08-08):
昨天路过一个地摊,发现两块儿旧表。就一起买了回来。今天先发一个电容表的拆机。

网友:
这么多IC就测个电容 ,精度应该不错吧

网友:
电容表还能用吗,只要出入不大

网友:
这个电容表内部结构挺复杂的,能修好就捡漏了!

网友:
这个在以前是高大上的东西,现在最好的是电桥

网友:
品相不错的老货

这么多芯片还能用吗

网友A:
屏幕反光膜老化得换了

网友:
以前一直想弄个电容表,现在电桥便宜了,也不想电容表了。

楼主:
能用的,就是不知道精度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反光膜老化得换了

我不会换,要拆屏,害怕会坏,毕竟现在显示是好的

网友:
小鬼子的货,正品好货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拿个电容测一下就知道准不准了。

网友:
尽管现在
数字表很多可以测电容,但还是这种专门的表好

网友:
拆屏有机率会缺笔画